我也导轨贴塑,感觉确实不错!注意:刮研

楼主(2009-12-03):
网上和论坛看了导轨贴塑的相关文章,手痒痒,就在FANG老大哪买了材料,他的比别人确实便宜好多,不废话,看图识字 。

我拆拆

我拆拆

请您猜猜这是干什么用的?看有多少人知道。

请您猜猜这是干什么用的?看有多少人知道。

楼主:
第一次看到溜板箱内部结构,东东。

看看内部结构,独有的专利产品。

楼主:
接着往下看

按照需要裁剪出来

按照需要裁剪出来

在清洗干净

在清洗干净

楼主:
涂胶粘好后,直接在床身上压紧。

天凉,我等了两天。

天凉,我等了两天。

楼主:
拆下来以后,用小刀清理边缘。

拆下来的样子

拆下来的样子

部分清理好的样子

部分清理好的样子

楼主:
安装时还要加调整垫片,锁紧块直接垫一片垫圈。导轨下方的两个小滑块也要加垫,一片0.8的还不够,又加了两片易拉罐做的垫,另一边加了3片。

锁紧块

锁紧块

做的垫片

做的垫片

楼主:
全部安装好以后,整体感觉确实比原来好多了,由于是在床身上压紧的,结合面积非常好,间隙调到很小,移动起来感觉比原来平顺多了,花钱不多 值!

楼主:
忘了说了,中滑板要贴的话,工程量太大,感觉没必要,所以放弃了。

网友:
顶!
学习一下。。。
准备入手。。。

网友:
学习一下。。。
准备入手。。。

楼主:
提醒大家,千万别忘了开油槽、油孔,我就给忘了,基本都装好了,加油时加不进去,想起来有两个孔没打开 ,孔里事先用手纸堵好,然后用小刀把上面的刻掉,遇到软和的纸团时,拧进一个自攻钉,类似开葡萄酒,就拿出来了

楼主:
这个有人知道干什么用的

猜猜,我自己做的,看看有多少人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图上的两个小圈圈?

网友:
老大动作够快的,贴的很好,床也很靓

网友A:
不需要提前把要贴塑的导轨磨掉相应的厚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提前把要贴塑的导轨磨掉相应的厚度吗???

那就复杂了,一般是把走刀箱垫相应的高度,中拖板和铣床塞条是要磨掉相应厚度

网友B:
本来也想贴的,可是一想到新床就要铲花导轨,于心不忍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提前把要贴塑的导轨磨掉相应的厚度吗???

不需要,只是有个新问题,贴塑后有峰的一面会高出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好模糊,先练好基本功吧

哈哈,要求够苛刻了 ,不过那是追求进步的表现 ,照片是用不同的相机照的,本来有好多照片,都曝光过渡了(车间有点暗),PS也无能为力,就剩这几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想贴的,可是一想到新床就要铲花导轨,于心不忍那。。。。

我的车床是不用铲导轨的 ,只需要研磨一下有峰的贴塑带就行了,因为这面会高出0.2mm,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内部结构,独有的专利产品。

lz拆解这部分造福大众,看着像消回差机构

楼主:
早上用百分表测了一下,有峰的一面确实被抬高了0.2,与计算结果相符,说明原来的精度还是有的 ,也请大家注意这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用百分表测了一下,有峰的一面确实被抬高了0.2,与计算结果相符,说明原来的精度还是有的 ,也请大家注意这点。

这个软带刮或砂纸磨是很容易的,也可以在平轨一面,加粘一张0.1mm厚的普通白纸(连胶厚0.17-0.22mm厚),就正合适了,tcaxc 老大就是这样干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7698&highlight=%2Btcaxc,从颜色看他贴的是2带软带,性能比6S三代软带差些.
如果三角贴0.3mm厚(加胶厚度0.06-0.1mm的 总高度0.56mm),平的贴0.5mm的(总高度0.56-0.6mm),而且粘后拖板压在导轨上干燥,胶厚会自动调整,贴合会很好,这样就正合适了,而且0.3mm厚的带子还便宜,有机会跟厂家定制点0.3mm软带.另外用0.5mm与0.8mm的配套,压倒导轨上干燥,自动调整后,也基本合适,就是成本稍高些.

楼主:
所言即是,在平面垫一点就可以了,当时太匆忙,忘了这个查了,其实还是很简单的。0.5的计算公式H /SINa =0.5/sin45 =0.707减去平面0.5等于0.2。

网友:
另外如果用两种厚度的,走刀箱也可以直接垫软带,就不用做垫片了.

网友:
手工画个示意图吧?我笨,楞是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言即是,在平面垫一点就可以了,当时太匆忙,忘了这个查了,其实还是很简单的。0.5的计算公式H /SINa =0.5/sin45 =0.707减去平面0.5等于0.2。

实际还有一个0.06-0.1的胶的的厚度/sin45 所以0.5 与0.8配套合适.
手工画个示意图吧?我笨,楞是没看明白
很简单的,就是贴塑后,拖板高了0.7mm多,这样走刀箱与拖板就有0.7mm的缝隙,需要颠上.可以直接用0.8mm软带垫上

网友:
图片太少
不是太懂

我这样做是不是两边就能一样高?
在床身导轨的两边贴塑,行吗?

网友:
为什么贴塑要贴在滑动的拖板上?
如果贴在床身导轨上,不是可以防止床身导轨的磨损吗?岂不更好?

网友(2012-03-07):
没看明白

网友:
  还糊涂呢

网友D:
学习了,准备动手

网友E(2012-05-20):
这样还有精度?

网友F:
菜鸟,没看太懂,这样做的意义是?

网友G:
丙酮清洗
胶要按照配比称重,
最好放在导轨根部,再加上重物压,
刮研后用红丹粉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