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怪毛病

楼主(2009-12-03):
DIY的一台雕刻机,三轴行程360*380*90,固定龙门,全铝机架,1404T杆,3A57电机,TB6560驱动板,,雕刻出来的图像有点怪异。
1 :铣一个矩形,铣出来就成平行四边形了,速度高了偏左边,速度低了偏右边,感觉好像是有积累的,X轴每走一个来回就偏差一个数值。
2 :雕一个图像,X方向是12CM的,用800速度就正常,加速到150%,就只雕到8CM。
3 :画方框正常,雕的圆形图像也正常,尺寸也符合。

速度不一样,偏的方向也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偏的方向也不一样

方框正常

方框正常

圆形也正常

圆形也正常

网友:
感觉象T型丝杆消回差不彻底。。。

网友:
可能是步进电机丢步,也可能是驱动脉冲丢失,用示波器看看去动脉冲的波形吧!

网友:
估计是1、电机丢步2、回差 3、脉冲没设对 只是估计哟!!!!

网友:
要上个机器图的..................

楼主:
多谢各位,经今天的试验,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原来是X轴8细分,YZ轴设不了8细分,只能设2细分,今天我把XYZ轴都设为2细分,因电脑离雕刻机远,并口线是用延长线的,现移近电脑,取消延长线,试雕了几个图像都正常了,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