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虎和M41a3的选择

楼主(2009-12-03):
看中恒龙的虎和M41A3,不知道怎么选择
虎的尺寸好象是最大的,但M4的外型也很好
想请问大家,这两辆坦克哪儿个比较好?做工方面和细节方面
结构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还有就是价格问题
请问这两款的金属版一般在什么价位的比较适合,因为淘宝上的价格太参差了

网友:
M41的价格贵一些,电子设备通用,外观看个人喜欢

网友:
嘿嘿虎1好,配件多,又便宜。

网友:
除了壳子,别的都一样!随便选

网友:
支持M41A3,比虎1好看多了。哈哈哈

至于尺寸。。其实。。。虎1跟M41A3用的泡沫盒是通用滴。。。尺寸误差不超过1CM

网友:
 买了2个老虎塑料板的,320一个

网友:
选M41A3

网友:
其实虎也不错!

网友:
都不错,两个都买吧

网友:
建议选M41,虎的错误太多,底盘有问题.而且M41也好改得多.....!
我是特别喜欢虎,选择了虎,不过够改的!

网友(2010-01-13):
为什么不选M26

网友:
楼主提到尺寸还是虎王的尺寸比较大

网友:
虎好,耐看嘛。

网友:
所有的都买上一个,然后回家慢慢挑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我这里来看看吧.个人觉得虎好些.M26也不错.

网友:
升级版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