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飞越450Pro 电调位置

楼主(2009-12-03):
悲剧了
买了个飞跃450pro
可是原来的好盈40A放不进去前面 比机身宽
请教电调放什么位置合适
是不是离接收近了也不行

网友A:
无所谓了
我特意买了一个中威特的,结果长了。只好把它放在肚子下面

网友:
又是排他设计,还是放头里面好看

网友B:
老羊有一篇贴子,电调放在电池座里,个人认为优点是整洁,但有两个缺点:1电调散热影响,2,对于新手调机不方便,一般为了安全,拔掉电机线,而我的做法是:先设置3D,把油门锁定设置和3D的螺距曲线一样,在油门锁定状态下调机,然后在油门锁定下调普通模式

网友:
ls的,在油门锁定里面记下那几个点的位置,关了飞机慢慢调

网友C:
可以塞进去,我装过了,但是散热有问题,太烫了。

网友D:
挂侧板旁边`散热又好`

网友E:
不可能,我的好盈40A的,黑色封装带BEC的,撞到FY Pro里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一楼回复:谁上来拍谁

楼主:
我的差了两毫米左右
装不进去

网友G:
快上!我等急了!!!

网友F:
小生对楼主之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

网友H(2012-09-04):
我也正在装450,我是KDS450C,全是原厂的配置,应该不会出现装不进去的情况,就是感觉 线头短,,,
今天回家得把电机安装位置调整个180度,让原来冲前的三根线,向后,正好把电调放在肚子里,,,,

网友I(2012-10-19):
也遇到楼主这种情况,准备安到侧板上。

网友J:
我用的花牌50A 直接装电池仓下面的两条槽 卡住了 又牢固又简洁

网友K(2012-12-17):
内容楼主的应该是铂金版40a,我的也一样挂侧边了,确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