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赢40A+外转无刷

楼主(2009-12-03):
各位大大帮忙诊断下,先谢谢了
450用,前几天小摔一下。
电机
就无法启动了。拆下来,推油门电机发抖,用手拨下就能正常转动,但是没有力气。油门一直加大,但是电机转速没变化,用手一碰就停下,而且会和启动一样发抖。这个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故障

网友A:
重新设置一遍油门行程后就知道是不是电机坏了

网友B:
根据LZ叙述 应该是电机问题

网友C:
缺相
电机 电调都有可能

网友D:
电调烧坏一相

网友E:
应该是电机吧 。电机缺相了。电机的外接线因为全是粗的铜线,特别容易断。

网友F:
应该是电机的可能性较大,建议检查电机的线路,可能有线路脱焊的地方。我就出现过你的这种情况,后来经过检查时线路脱焊造成的。

网友G:
原帖由
crazybian
于 2009-12-3 17:45 发表
缺相
电机 电调都有可能
 !

网友H:
《电机 电调都有可能》我觉得还是电调的可能性大些,从你描述的状态里《用手拨下就能正常转动,但是没有力气 》80%是电调的电动势检测部分电路出了问题,还是返回好盈维修电调吧!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一起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