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问题

楼主(2009-12-03):
电调怎么调试 , 请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请看电调说明书
保险起见,你可以不装上齿轮盘进行电调设置

网友B:
好像电调一般用不着,怎么调的吧。我的就是放上去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是好盈的就买个设置板。那设置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C:
就设置油门行程,其他的可以默认,最简单的了。要不然就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
如果是YT的电调,新手去掉大奖,开控---油门打到最大----飞机上电(在这之前要把电调说明书背下来,呵呵,严重了)------电机唱歌,然后根据说明书上下搬动油门设置,我的设置是:1---12---12---12---12-----123,中间几个12忘了。最后,断电,关控。我最初设置电调时,心里害怕,其实很简单,有过一次就好了,如有不对,楼下纠正

网友E:
太搞笑了,笑得我肚子都痛了,松皮

网友F:
我们的GJ到底是法制还是人治?

网友G:
想了解lz更多的情况,我想我是爱上l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