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桨的固定翼电机是不是应该一正一反的转呀?

楼主(2009-12-03):
请问双桨的固定翼
电机
是不是应该一正一反的转呀?

网友A:
对转,没错

网友B:
谁来解答 一下怎么控制 双桨 的飞机 左右电机的速度是如何控制 同步的呢?

网友C:
 用跟Y形线就可以了 当然控够好的话 可以设混控 Y线简单

网友D:
要绝对的同步就难了,其实只要配相同的电机和电调,就行了。

网友E(2010-08-29):
一正一反会好飞些,同个方向也可以飞的

网友F:
是的,桨也是正反桨
也可以前后桨的 ,没试过

网友G:
反桨好搞不?

网友H:
反桨有些型号网上有。一般加有个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