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友求助

楼主(2009-12-03):
朋友的汽油船,用的是4EX的控.可最近他的接收出问题了,于是就买了个西安孵化的接收,我帮他做了铝泊和磁圈还是有抖舵现象,发动后更可怕,油门不受控制,请问,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
接受的问题!!!、

网友A:
西安孵化的应该是FM的接收机,最好使用Futaba原厂PCM的接收机,不过也难保证没有干扰

我曾经碰到过,2.4G的接收机,在甲醇直升机上始终有干扰,最后原因是因为发动机的轴有点弯了

高速下产生高频振荡干扰了接收机,最后用了一个方法解决,从发动机上引出一根线,接到接收机

上的负极,干扰就没了,楼主不妨可以试试

网友B:
使用带电阻的火花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安孵化的应该是FM的接收机,最好使用Futaba原厂PCM的接收机,不过也难保证没有干扰

我曾经碰到过,2.4G的接收机,在甲醇直升机上始终有干扰,最后原因是因为发动机的轴有点弯了

高速下产生高频振荡干扰了接收 ...

 4EX是FM的,怎么用PCM的接收啊,在说了,发动机接接收负极,恐怕也不会减少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带电阻的火花塞试试。

用的是NGK 7H的火花塞不带电阻吗?

网友:
火花塞要用带R的型号,即带电阻的型号,才能有效防止干扰。不用说接收机,我在汽车发动机上安装改装火花塞的时候,也曾遇到过无电阻的火花塞配无电阻的高压线导致高频干扰引起发动机电脑工作紊乱的。

网友:
顺便想起个问题,啥时候模型发动机才能有电喷系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EX是FM的,怎么用PCM的接收啊,在说了,发动机接接收负极,恐怕也不会减少干扰吧

如果你的干扰来自发动机,则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你试了就知道。

找一根线,一头接在发动机的螺丝上,一头接到接收机上的负极,干扰可以立马消失,但前提是干扰来自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