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以下动力适合做滑翔机吗

楼主(2009-12-03):
手头这有两套动力设备,一套是2208电机,KV忘记了,适合用5030浆,当时是买来飞飞翼用的,另一套是KA22-15M,KV1050,一般配1047浆飞3D的KT机。这两套设备哪套比较适合做背推式的滑翔机啊。暂时还未定飞机的尺寸和重量,希望是做成1米5翼展左右的,麻烦懂的指导下

网友:
下面的那套比较合适。带大桨效率高。上面的那套也许能改个背推之类的,飞的慢了没啥用处,听个声。

网友A:
滑翔机不需要很高的动力,一般0.5的推重比就可以飞行,不过有的人喜欢大动力快速攀升,然后无动力滑。楼主自己定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不需要很高的动力,一般0.5的推重比就可以飞行,不过有的人喜欢大动力快速攀升,然后无动力滑。楼主自己定位下吧!

主要想用于航拍的,所以不需要大动力快速爬升,但后面那套的话,配1047浆的话,那飞机好像不太好看吧,有没类似的机型看看

网友:
啥?滑翔机都用折叠桨,还有带12寸,13寸桨的勒。我说的的真正的滑翔机,不是楼主认为的那种飞的悠闲的很,和翼龙一样的飞机。其实楼主需要的只是一个稳定性好的载机。飞机都能滑翔但不是所有飞机都可以叫做滑翔机!方正告诉你,那个5寸的桨只能用来飞高速机,飞慢机的话基本上听个声!认为后面的那个桨太大可以换小的,比如用8070桨,动力也不会差,不过效率还是大桨的高些。

网友:
看到过有种轻木制的“大火鸟”作载机应该符合楼主要求

楼主:
太谢谢了,又普及了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