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我用车床的一点经验吧 老鸟路过一下就行了【新加了里孔加工方法】█12月7号图

楼主(2009-12-03):
                           新加了 里孔的加工方法 和里孔用的刀具图片
                                                       85楼增加了铣床的维护 保养
  昨天 看到一帖 要买钻卡头的那个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LZ 说 车铁管的时候铁管掉了下来 把刀崩打了 还说今天切铁管又掉下来了 说的挺轻松 在他看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以我看来这不是大不了的小事 真要是崩飞了 打在脆弱的地方那就是大事了 比如脑袋 眼睛  门牙之类的 我在单位刚学车床时就爱听 师傅们讲以前遇到或者听说过发生的事故 有调刀台时手被旋转的卡盘打骨折的 零件飞出来打瞎眼睛的 打破头的 铁削崩伤眼睛的 还有一些因为疏忽弄坏机床的 等等 我认识的也有 衣服被卡盘卷进去侥幸没受伤的(衣服不结实撕开了 不然就绞肉了那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 绞粗点还是碎一点  ——‘肉馅 ’)还有一个卡盘扳手被铁削卷起来打在头上 脑震荡的 听说看到这些事 是好事给自己提个醒 干活时就会想想这么干或者那样干有没有危险 会不会出现师傅们说的那些事故 还没干活呢先想到出事好像不太吉利 不过可以增加自己的安全意识 减少自己的疏忽 在这也给大家提个醒 车床不是普通的玩具 尤其大床
                               以下我尽量不用书本上难懂的术语 说的让大家好理解
     说说 我干活的经验吧 首先说一下切料 其实切料最容易打刀 打刀很麻烦的 有时一个新的合金刀崩一次可能这把刀就费了 就是不费把崩的刀尖磨掉也很费劲 尤其家里都是小砂轮 所以切料前 磨好切刀 基本是上宽下窄 前宽后窄 (详细的角度可以在网上查查)排削槽不要磨的太深 切下来的铁削是直着出来的的 不是打卷的 如果铁削是卷的 切直径大的零件时容易憋削 烧刀尖甚至憋断刀头  切割时如果是管料要求不是很严格  如果是死心的圆钢 刀尖一定对心 高了切不断 低了刀尖容易过中心 那一定打刀 还有切圆钢的时候 最好不要直接切断 剩5 。6mm 停车用手掰断 这样就不容易打刀了 也避免切断的活掉下来碰到旋转的卡盘崩飞 伤人 如果非要切断最好用个铁盘接一下(一般老手都是用手形成O形套在圆钢上切掉时接住 不过最好不要碰到活 新手不建议这么干) 切直径较大的工件 或者有一定长度的工件时 可以用顶尖顶上 不过不要顶着的时候直接切断 一定要在快切断时退掉顶尖 用手掰断 切管料或者中间带孔的工件 要切断时 可用细一点的铁棒穿到孔里 掉下来时就可以接住了长的管料建议用手锯 或者切割机切断
   在说说 偏刀吧 偏刀的磨法比较复杂 各个角度 刀刃说头挺多 不过 对业余和新手菜鸟们没多大意义 毕竟干的活要求精度不是很高 主要记住的首先刀刃的下面 后面(在这就不说难懂的术语了)不要碍事 要是车钢料的话断削槽要磨得窄而深 这样才能断削 有人说了我磨的挺窄也够深了怎么还不断削啊 断削不只是和断削槽有关还和转速 和走刀量有关 一般速度不要高过300  走刀量要尽量大一些 就可以了
      至于排削吗 最好是一粒一粒的  掉下来不崩 打卷成一条小棍也可以 要是排削打卷成一堆就不好了 要经常停车清削 如果铁削是薄片的一条直接出来 那一定要马上停车 非常危险 这些铁削比刀还快 穿到身上可以不是闹着玩的 要是一头缠在手上后面在让卡盘缠绕起来 那后果就自己想把
      工件表面粗糙度和断削槽也有关系 断削槽底面的角度(术语叫刃倾角)相对工件正值的(也就是说刀尖是上翘的)这样刀比较快 排削是向操作者这个方向走的 不会刮伤已加工工件表面 这样能保证工件的粗糙度 如果断削槽底面的角度是负值 (也就是说刀尖是向下的)这样刀的强度比较好 但是排削是向着工件表面走的 容易刮伤已加工表面 影响粗糙度
   所以粗加工时 为了增加刀头的强度 刀尖可以是向下的(也就是刃倾角负值) 精加工时 为了工件表面的粗糙度好一些 刀尖磨的向上翘(也就是刃倾角为正值 )不过这个角度不是磨的很明显角度不要太大 稍稍有一点角度就行了
(有时不用术语真的不知道这么说用什么词了~)
      今天说说 精车吧 无论干什么活 即使精度要求不高 最后一刀都想把工件的表面车的光亮顺滑(也就是较低的粗糙度)怎么才能把工件车的光亮呢 首先刀要磨的好 断削槽要 磨的前后一样宽 一样深 刃倾角要正值(上面说过了 就是刀尖是上翘的) 刀刃快 光滑 没有细小的崩齿(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先把主刀面就是刀卡好后冲上的那个面对着砂轮把刀刃磨个小平面然后在磨刀刃 直到把横刃磨没 这样就不容易磨崩齿了  ) 刀尖不要非常的尖 应该用砂轮在刀尖上磨一个小的横刃 也就是修光刃 刀磨好后 卡好 这时刀不是对中心的 比中心稍微高一点 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有人说 刀尖不是必须对中心吗? 不一定 有时为了达到好的效果 刀尖可以高点 或者低点)你可以试试   刀卡好了 在有影响粗糙度的就是转速和走刀量了 转速数尽量高点 走刀量尽量低点最好 还有吃刀量大  比吃刀量小容易得到较小的粗糙度值  不过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转速放到最低然后用光刀(光刀就是刀刃和工件平行 刀刃尽量宽点一般大床10mm宽左右 小床刚性不好5  6mm就行了 )然后也是慢走刀 车出来的粗糙度比快转速更好 还有我最近才知道 CA6140还有一个功能是精细切削(惭愧啊 学徒时没人告诉过我 师傅都不知道有这个档位)车出来的效果接近 用光刀 走刀量是主轴转一圈走刀0.02mm 左右
     得到较好的表面粗糙度的方法暂时就想到这些了 有知道其他方法的师傅 可以指点一下 让大家都学学
                                                                                            里孔的加工 与刀具的选择
        说说 车削里孔吧 里孔分通孔 和盲孔 通孔相对比较简单 基本和车外圆没什么区别 只是刀的形状不一样 通孔和盲孔刀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通孔刀的角度是这样的(看图1) 而盲孔的刀是这样的(看图2) 因为盲孔需要清根所以刀刃的前断面应该是有点角度的 如果是平的 车到根部时 整个刀刃的最前面就会同时和盲孔的底面接触 由于接触面大 里孔刀的刀杆长 钢性不好 后果就是刀杆折弯 轻的刀报废 严重的工件报废或者工件脱落 甩飞…… 通孔用的刀不能用在盲孔上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通孔的刀不能用于盲孔 而盲孔的刀能用于通孔 但是 由于盲孔刀前端的角度关系 强度没有通孔刀强度好 所以用刀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刀的特性和性能  还有一种孔是深度不大而直径较大 那么就应该用这种刀 (看图3)刀刃是和偏刀的刀刃方向一样的 不过是横着卡在刀架上的 刀刃的下面要磨成弧形以免和工件摩擦 车削是 转动中托板 从中心想外拉 直到孔的直径大小合适 在向外移动大托板(工件中心用钻头打一个和孔要求深度一样 或略浅一点的底孔) 如果孔的深度 一刀不能完成  需要分几刀完成的话 那么中托板向外拉的时候不要直接加工到需要的尺寸 留1mm左右 最后在由里向外 或者由外向里走一刀 以免有接刀的痕迹

   先写这么多 有时间想起什么在补上来
我后面的回帖里也会陆续介绍了一些我平时干活得出的经验 和小窍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还有哪位觉得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或者不妥的 赶紧提出来 可别误人子弟啊
谁有操作上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我尽力帮忙解答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碰到过的听说过的事故介绍一下 好让更多人知道事故都是怎么发生的 以后操作时就知道注意什么

网友:
防患未然,LZ提醒的好!

网友:
讲安全 保生产 :loveliness:

网友:
安全最重要
很多都是血的教训

网友:
太好了,安全太重要了,
今天看了《死神来了4》都不敢动车床了。

网友:
小床上不要考滤断20MM以上的料了。
粗料用带锯!!!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个女车工,N年前的一个热天,衬衣袖口没扣好,被车床活活把衬衣剥了,上身只剩了一付R罩. 好在人没事.好一阵子那女工见到工间的人都不好意思..

网友:
学习了 ,好贴必顶 ,不得不顶 ,一定要顶 。

网友:
安全是必须的!要不然就失去DIY的乐趣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没上过床,不过听这么一说,在家用还是小点的安全点,太平点啊

网友:
板料   端面切盘类 环类的  的工件  也不能切通  切到最后剩点掰下来

网友:
很好的操作规范!楼主热心人呀!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玩床如玩虎啊,我听说我们这还发生过女工帽子掉了 ,结果头发卷进去,那女工拼命扯住,硬把头皮给拽掉了,好恐怖啊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要顶一下

网友:
今天也把车刀给崩了

网友:
安全第一,谢谢提醒!我才买车床不久,吸取教训,这样才能保安全!再次感谢!

网友:
真是个好心人。安全第一。

网友A:
坛里的好同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的好同志呀,

嘿嘿 就是把我知道的尽量让大家都了解了解

网友: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折腾兄是个好同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 就是把我知道的尽量让大家都了解了解

  我的老乡真棒。再谈一谈怎么车“盲孔”(凹进去的坑——我也不知道怎么个叫法)吧?最好能发一个加工“盲孔”的刀的形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乡真棒。再谈一谈怎么车“盲孔”(凹进去的坑——我也不知道怎么个叫法)吧?最好能发一个加工“盲孔”的刀的形状图。

正想说这个呢
还有您的那个图纸画好了吗  画好了就直接发在这个帖在里吧

网友:
好的帖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想说这个呢
还有您的那个图纸画好了吗  画好了就直接发在这个帖在里吧

   图纸还没有画那(礼拜一~礼拜五要带外孙子,只能晚上上网看看)。明天我要把原来的图纸改一改,另外我得弄一个0~13的圆锥孔的钻卡子,才能最后把图画完(如果你那里有这样的钻卡子,帮我测量一下怎么样?)。这次加工主轴,我要把钻卡子拿去,防止加工出来尺寸不对啊。
   先谢谢啦。今天下雪,看来明天去不了破烂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还没有画那(礼拜一~礼拜五要带外孙子,只能晚上上网看看)。明天我要把原来的图纸改一改,另外我得弄一个0~13的圆锥孔的钻卡子,才能最后把图画完(如果你那里有这样的钻卡子,帮我测量一下怎么样? ...

钻卡子 我这有 不过都是上了锥柄的 拿不下来 钻卡子里孔的锥孔好像是1.5度 长短我忘了 可以礼拜一 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卡子 我这有 不过都是上了锥柄的 拿不下来 钻卡子里孔的锥孔好像是1.5度 长短我忘了 可以礼拜一 量一下

   好,那我就先画图,那一部分先不标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还没有画那(礼拜一~礼拜五要带外孙子,只能晚上上网看看)。明天我要把原来的图纸改一改,另外我得弄一个0~13的圆锥孔的钻卡子,才能最后把图画完(如果你那里有这样的钻卡子,帮我测量一下怎么样? ...

钻卡子这部分也可以不画 给一个 钻卡子一端 离某一个台阶的距离  然后我来掌握钻卡子的位置

网友:
我来坦白!

LZ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啊,再此请允许我代表本坛里所有的菜鸟们向LZ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立正!敬礼!

网友C:
说说精细进给

LZ的6140精细进给是0.01mm,我的6140A的精细进给最小才是0.028mm?今天我就试了一下精细进给,车直径10mm左右的钢筋,精车时,精细进给0.028,主轴转速800,车出来的效果没有想像的好啊?图中上面那个右半边就是精细进给的结果。请教LZ,精细进给时,给多大转速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6140精细进给是0.01mm,我的6140A的精细进给最小才是0.028mm?今天我就试了一下精细进给,车直径10mm左右的钢筋,精车时,精细进给0.028,主轴转速800,车出来的效果没有想像的好啊?图中上面那个右半边就是精细 ...

车出来的表面粗糙度的好坏 主要还是在刀上 其次才是转速 走刀量  刀要是磨的不行 多少转速都不行 可以让我看看你的车刀吗
先练练 磨刀 或者简单的吧 别太着急了  严格来说车工是不允许独立作业的 你干活时旁边有人吗 懂我意思吧

网友D:
要车的光并不是进给慢就越光,我车时侯是适当进给速度和吃刀深度比用最慢速度进给和最小的吃刀量光滑,你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卡子这部分也可以不画 给一个 钻卡子一端 离某一个台阶的距离  然后我来掌握钻卡子的位置

  好,明天我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车的光并不是进给慢就越光,我车时侯是适当进给速度和吃刀深度比用最慢速度进给和最小的吃刀量光滑,你们呢?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是全对 慢走刀粗糙度 会比快走刀好一点 主要是吃刀量太小粗糙度就不容易控制太好 你所说的结果其实主要是吃刀量大 所以光滑

网友:
周一再好好拍一下车刀的图吧,今天用的是这个匕首下面的那个45度外圆刀,自己瞎磨的,原是用这个车刀支着那个匕首拍照,看不到切削刃。

网友:
从上面、正面 照 才能看出刀 到底磨得怎么样

现在这个角度看不清楚

网友:
哇,这么红,看的眼花,怎么你的刀柄上有那么多的小坑?

网友:
精细切削时给多大的转速合适?

如果精车直径15mm左右的钢筋,精细进给0.028,多大的转速合适?

网友C:
磨白钢刀和合金刀一般用多大粒度的砂轮?砂轮机用200(两相的)的好?还是250(三相的)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白钢刀和合金刀一般用多大粒度的砂轮?砂轮机用200(两相的)的好?还是250(三相的)的好?

精细切削时 手柄放在红色区就可以了  我一般都是700转
太快也没必要 只要刀磨的好 700转足够了
如果是下轴承 可以多留0.04mm左右然后用砂纸勒一下 效果比较好
用砂纸勒预留尺寸的大小也和你加工出来的粗糙度有关 如果加工出来工件非常光滑 0.02mm用砂纸都难勒掉

砂轮当然是瓦数越大 越好
磨合金刀用碳化硅的 磨白钢刀用白刚玉的
白刚玉的比较吃铁(就是磨的比较快)磨白钢刀 不容易烧刀
磨的时候经常用水冷却 不过白刚玉的砂轮磨不动合金刀
还有金刚石的砂轮 我没用过

网友C:
白刚玉砂轮一般用多少粒度的?碳化硅一般用多少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刚玉砂轮一般用多少粒度的?碳化硅一般用多少粒度的?

我这一般都是用普通的砂轮 大概100的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都是单位给买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刚玉砂轮一般用多少粒度的?碳化硅一般用多少粒度的?

干了几年车工感觉车外圆 还是用90度偏刀比较好 无论是 粗糙度还是断削都不错 所以车外圆我都是用90度偏刀 还可以直接清根

网友B:
发给老乡的“钻铣主轴草图”

瞎折腾你好:
              刚才把图纸弄完了,贴在这里了。这个图纸我估计你得看一会才能看懂(我不会画图啊),看不明白的我再在这里解释。
        我只会用“文泰刻绘”做一些最简单的图(文字是双线的),另外也没有学习过机械制图,所以这个“草图”还也不规范,希望老鸟不要拍砖。
          另外,能做图的电脑不能上网,能上网的电脑没有我会作图的软件。所以图纸是先用电脑画到纸上,再用照相机照的照片。
        这个图就是在我原来的“钻铣主轴图纸”的基础上改的,把右面的连接钻卡子的螺纹去掉了(原来的主轴估计是这个地方太细,我敲打时变形了)。因为还没有弄到园锥柄钻卡子,所以这个地方的尺寸还没有标注。

网友E:
楼主在帖子里画了个纳粹标,不知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折腾你好:
              刚才把图纸弄完了,贴在这里了。这个图纸我估计你得看一会才能看懂(我不会画图啊),看不明白的我再在这里解释。
        我只会用“文泰刻绘”做一些最简单的图(文字是双线的 ...

那个24*1.5的螺丝母有吗 没有给个尺寸直接加工一个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帖子里画了个纳粹标,不知啥意思?

感觉那句话挺重要 没找到重点符号就用那个了 那个不是就代表纳粹吧

网友:
好帖,真正的好帖,把自己折腾出来的经验教训示人,别人可以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24*1.5的螺丝母有吗 没有给个尺寸直接加工一个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那两个安装轴承的位置的下公差是这样的:
        左面17.0   -0.02 的位置要安装一个普通轴承(原来活动顶尖套里面自带的内径17.0MM的轴承)主轴穿过它以后,在皮带轮上还有一个圆锥滚柱轴承。用安装在主轴左面的螺母,可以锁紧皮带轮和调整两个园锥滚柱轴承的间隙(主轴间隙)。所以就要求17.0   -0.02处的轴承安装的不能太紧。
        左右两个安装轴承处的公差取下公差,是看了网友们的回答后学的。
       24X1.5MM处的螺母,只有普通螺母。你给我加个一个片型的大螺母更好。如果加工的话,就按这个尺寸干:外径50MM;厚度10MM;内螺纹24X1.5MM;在  R=???(有了钻卡子才能决定下来)的圆上按120度钻三个孔攻5X1.0MM螺纹,一共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安装轴承的位置的下公差是这样的:
        左面17.0   -0.02 的位置要安装一个普通轴承(原来活动顶尖套里面自带的内径17.0MM的轴承)主轴穿过它以后,在皮带轮上还有一个圆锥滚柱轴承。用安装在 ...

右面那个螺纹原来是锁紧卡头用的
换锥孔卡头 这个螺母应该没有用了 精度不用调节的(用螺丝怎么调节?)
这个轴我会一刀加工下来的精度放心  装上卡头后这个螺母是不能紧在卡头上的
因为锥孔卡头是越压越紧的 有螺母当在这 用不了多久卡头就会松动掉下来的 所以卡头后面是不能有螺母当着的
所以 这段螺纹没用最好不弄 弄了反而损失轴头的钢性
至于两个轴承台阶 为什么是下差我还是没弄明白 不过你认为对我就这样加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面那个螺纹原来是锁紧卡头用的
换锥孔卡头 这个螺母应该没有用了 精度不用调节的(用螺丝怎么调节?)
这个轴我会一刀加工下来的精度放心  装上卡头后这个螺母是不能紧在卡头上的
因为锥孔卡头是越压越紧的 ...

    好,那就取消那一段的螺纹,改为直径28MM(和它左面的台阶直径相同);长度从安装右面的轴承处开始,一共==20MM;它的右面再做安装钻卡子的圆锥柄。总长度你自己算一算吧。
    另外,在我没有弄到钻卡子前,先不要加工吧?防止弄到的钻卡子孔和加工的柄不配套啊。

网友:
期待看到老工人大大和折腾兄强强联手打造的全新力作!: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那就取消那一段的螺纹,改为直径28MM(和它左面的台阶直径相同);长度从安装右面的轴承处开始,一共==20MM;它的右面再做安装钻卡子的圆锥柄。总长度你自己算一算吧。
    另外,在我没有弄到钻卡 ...
好的 我先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还没有画那(礼拜一~礼拜五要带外孙子,只能晚上上网看看)。明天我要把原来的图纸改一改,另外我得弄一个0~13的圆锥孔的钻卡子,才能最后把图画完(如果你那里有这样的钻卡子,帮我测量一下怎么样? ...

有破烂市真好啊!!!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可惜我这里没有啊。
再请教一个问题:用直径20mm的绞刀绞孔,转速用多少合适?

网友C:
自己磨的刀,第一次磨啊,照葫芦画瓢,不知磨得如何,然后就去车外圆了。
用的机动进给(精细进给),转速800,0.028mm/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破烂市真好啊!!!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可惜我这里没有啊。
再请教一个问题:用直径20mm的绞刀绞孔,转速用多少合适?

   这个问题得由“瞎折腾”回答啊。
     我的一点点机械加工方面的常识,还是在这个论坛里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破烂市真好啊!!!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可惜我这里没有啊。
再请教一个问题:用直径20mm的绞刀绞孔,转速用多少合适?

一般铰孔 转速应该慢点 十几转就可以了 速度慢可以得到较好粗糙度 和精车零件用光刀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磨的刀,第一次磨啊,照葫芦画瓢,不知磨得如何,然后就去车外圆了。

小床本事的力量就比较小 45度的刀和90度的刀 中托板都是进1mm 90度刀的接触面比45度刀的接触面要小 阻力也小了
也就是说 同样的进给量 90度刀的背吃刀量要小 阻力要小
45度刀也有他的好处 就是他的强度比较好 不过用小床刀具的强度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又学到不少。。。
谢谢折腾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床本事的力量就比较小 45度的刀和90度的刀 中托板都是进1mm 90度刀的接触面比45度刀的接触面要小 阻力也小了
也就是说 同样的进给量 90度刀的背吃刀量要小 阻力要小
45度刀也有他的好处 就是他的强度 ...

我磨这个刀的时候感觉砂轮太重要了,我的砂轮都没有角了,想磨出好的断削槽太难了。用什么方法和工具能把修整到和新的一样呢?还有,粗磨时用多少砬度的砂轮?精磨时用多少砬度的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磨这个刀的时候感觉砂轮太重要了,我的砂轮都没有角了,想磨出好的断削槽太难了。用什么方法和工具能把修整到和新的一样呢?还有,粗磨时用多少砬度的砂轮?精磨时用多少砬度的砂轮?

砂轮是可以修磨的 用砂轮笔 学名叫什么来的忘了 头是金刚石的 我磨刀都是用一种砂轮 单位买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 精磨用100多粒度的就行吧

网友:
我现在也车东西不光,不好磨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砂轮是可以修磨的 用砂轮笔 学名叫什么来的忘了 头是金刚石的 我磨刀都是用一种砂轮 单位买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 精磨用100多粒度的就行吧

你粗磨和精磨用一个砂轮吗?还是粗磨用粒度低的,精磨用粒度高(100多)的?

网友:
这个算什么钢?直径15mm的钢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铰孔 转速应该慢点 十几转就可以了 速度慢可以得到较好粗糙度 和精车零件用光刀一个道理

内孔的大小不同,转速也要相应变化吗?比如:直径10的孔和直径30的孔转速上有变化吗?一般给多少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先等等

   瞎折腾: 你好,今天去市场了。看到两种圆锥孔钻卡头。1~13MM的和1~10MM的。但是都没有钻卡头钥匙,所以今天没有买。
   下个礼拜我带着我自己的钻卡头钥匙去试试,合适就买了。另外我看到13MM的钻卡头好大,买回来后,主轴还要重新设计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先等等

   瞎折腾: 上面的帖子发重复了。改一下内容
      我想买0~13的钻卡头,因为我手里的铣刀是6、8、12MM三种。大铣刀是考虑将来铣个塑料或者扩孔用。帮我参谋一下买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粗磨和精磨用一个砂轮吗?还是粗磨用粒度低的,精磨用粒度高(100多)的?

哦 那句话连起来说是有点不好懂
我在单位用的砂轮都是 单位买什么样的 就用什么样的 精磨 粗磨都用一种
精磨用100以上粒度的砂轮 这句话说回答后面的那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是只看图片就知道是什么材质 那我就是神仙了
图片上 我只能分清 金属的 木头的 塑料的
鉴别金属 一般是得用火花鉴别的  就是用砂轮磨一下 看火花来鉴别 材质
不过这是需要长时间练习的 记得刚开始学这个的时候是用4个指缝夹4种不同的金属然后交替着磨
看火花 经常磨的灰头土脸的 因为刚开始看那些火花真的没什么区别 时间长了慢慢的就看到不同了  不过也不是能分的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折腾: 你好,今天去市场了。看到两种圆锥孔钻卡头。1~13MM的和1~10MM的。但是都没有钻卡头钥匙,所以今天没有买。
   下个礼拜我带着我自己的钻卡头钥匙去试试,合适就买了。另外我看到13MM的钻卡 ...

卡头应该买大的 用途广泛点
买卡头是一定要看磨损程度 看里面三个爪的卡口
有时卡头用的时候 钻头憋住卡头和钻头打滑
这样的卡头的卡口精度就会一定程度的降低 磨的多了就不好了
还有一般我在单位用卡头卡铣刀时都是用手锤敲的 不然卡不紧
尤其12的 要是铣塑料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头应该买大的 用途广泛点
买卡头是一定要看磨损程度 看里面三个爪的卡口
有时卡头用的时候 钻头憋住卡头和钻头打滑
这样的卡头的卡口精度就会一定程度的降低 磨的多了就不好了
还有一般我在单位用卡头卡铣 ...

  又学了一手。 好,买的时候我好好看看。今天看到的那个13MM的钻卡头看来就不太好了(三个爪闭合后可以看到有一个直径1.5MM的孔),不过有两个10MM的倒是很好,一个烟台产的,另外一个是沈阳产的。这两个的卡爪闭合的很紧,品相也都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砂轮是可以修磨的 用砂轮笔 学名叫什么来的忘了 头是金刚石的 我磨刀都是用一种砂轮 单位买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 精磨用100多粒度的就行吧

砂轮笔什么样?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轮笔什么样?好用吗?

就是修砂轮用的 不过我不记得学名了
大概16mm粗 60长 前头有一粒金刚石 专门修整砂轮的 我有两个 很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学了一手。 好,买的时候我好好看看。今天看到的那个13MM的钻卡头看来就不太好了(三个爪闭合后可以看到有一个直径1.5MM的孔),不过有两个10MM的倒是很好,一个烟台产的,另外一个是沈阳产的。这两个的卡爪闭 ...

有小孔不是问题 13mm的卡头是有带孔的 主要是看卡口好坏

楼主:
铣床维护保养
铣床维护保养小贴士:
  铣床例保作业范围
  1、床身及部件的清洁工作,清扫铁屑及周边环境卫生;
  2、检查各油平面,不得低于油标以下,加注各部位润滑油;
  3、清洁工、夹、量具。
  铣床周末保养范围
  一、清洁
  1、 清除各部位积屑;
  2、擦拭工作台、床身导轨面、各丝杆、机床各表面及死角、各操作手柄及手轮;
  3、拆卸清洗油毛毡,清除铁片杂质。
  二、润滑
  1、各部油嘴、导轨面、丝杆及其它润滑部位加注润滑油;
  2、检查主轴牙箱、进给牙箱油位,并加油至标高位置。
  三、扭紧
  1、检查并紧固工作台压板螺丝,检查并紧固各操作手柄螺丝并帽及稳肖;
  2、检查并紧固其它各部松动螺丝。
  四、调整
  1、检查调整离合器、丝杆合令、镶条、压板松紧至合适;
  2、检查其它调整部位。
  五、防腐
  1、除去各部锈蚀,保护喷漆面,勿碰撞;
  2、停用、备用设备导轨面、滑动面及各部手轮手柄及其它暴露在外易生锈的各种部位应涂油覆盖。
  铣床一保作业范围
  1、清洗调整工作台、丝杆手柄及柱上镶条;
  2、检查、调整离合器;
  3、清洗三向导轨及油毛毡,电动机、机床内外部及附件清洁;
  4、检查油路,加注各部润滑油;
  5、紧固各部螺丝。
  铣床二保作业范围
  1、主轴箱、工作台、变速箱清洗、换油;
  2、检查清洗油泵和油管,检查并调整工作台、斜铁及丝杆螺母间隙;
  3、清洗离合器片,清洗冷却箱并更换冷却液,清洁电机及电器。
  铣床例保作业范围
  1、床身及部件的清洁工作,清扫铁屑及周边环境卫生,清洁工、夹、量具;
  2、检查各油平面,不得低于油标以下,加注各部位润滑油。
  铣床周末保养作业范围
  一、清洁
  1、拆卸清洗各部油毛毡垫;
  2、擦拭各滑动面和导轨面、擦拭工作台及横向、升降丝杆、擦拭走刀传动机构及刀架;
  3、擦拭各部死角。
  二、润滑
  1、各油孔清洁畅通并加注润滑油;
  2、各导轨面和滑动面及各丝杆加注润滑油;
  3、检查传动机构油箱体、油面、并加油至标高位置。
  三、扭紧
  1、检查并紧固压板及镶条螺丝;
  2、检查并扭紧滑块固定螺丝、走刀传动机构、手轮、工作台支架螺丝、叉顶丝;
  3、检查扭紧其它部份松动螺丝。
  四、调整
  1、检查和调整皮带、压板及镶条松紧适宜;
  2、检查和调整滑块及丝杆合令。
  五、防腐
  1、除去各部锈蚀,保护喷漆面,勿碰撞;
  2、停用、备用设备导轨面、滑动丝杆手轮及其它暴露在外易生锈的部位涂油防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修砂轮用的 不过我不记得学名了
大概16mm粗 60长 前头有一粒金刚石 专门修整砂轮的 我有两个 很好使

好像是金刚石砂轮整形刀。

网友G:
谢谢 瞎折腾兄无私分享,希望再接再厉,继续补充完整。:loveliness:

建议 瞎折腾兄把所有的心得编辑整理到贴首,方便后继童鞋学习进步。: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C:
我能找到的白钢玉砂轮有60粒度,80粒度
我能找到的碳化硅砂轮有46粒度,60粒度和80粒度
哪个用来磨车刀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修砂轮用的 不过我不记得学名了
大概16mm粗 60长 前头有一粒金刚石 专门修整砂轮的 我有两个 很好使

上个图啊?看看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啊?看看什么样子?

就是这东西 叫砂轮修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找到的白钢玉砂轮有60粒度,80粒度
我能找到的碳化硅砂轮有46粒度,60粒度和80粒度
哪个用来磨车刀合适?

用碳化硅的 80粒度的应该可以 最好100以上的 因为刀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瞎折腾兄无私分享,希望再接再厉,继续补充完整。:loveliness:

建议 瞎折腾兄把所有的心得编辑整理到贴首,方便后继童鞋学习进步。:loveliness: :loveliness:

恩 好的 有什么想起来的 我会继续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金刚石砂轮整形刀。

对  差不多就这么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小孔不是问题 13mm的卡头是有带孔的 主要是看卡口好坏

   好,下个礼拜我去买那个13MM的钻卡头。
  你下面关于“铣床”的保养也很及时。

网友:
每天都来此贴看看,学习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下个礼拜我去买那个13MM的钻卡头。
  你下面关于“铣床”的保养也很及时。

看你那个帖说砂轮的轴也不怎么标准 画个图 一起干了吧

网友:
图中的“折腾”图标挺有意思: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东西 叫砂轮修整器

这个东西怎么用?需要其它工具配合来使用吗?

网友:
车M20*2.5的外螺纹,主轴转速一般给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