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试机了

楼主(2009-12-03):
用时两月 今天试机 z轴越刻越低(厉害啊)刻平面还可以
整机100来斤 14V电瓶充电器给驱动板供电(14V5A)200W变压器整流供主轴 驱动板淘宝淘的TB6560 速度设到800后失步 2细分 滚珠丝杠螺距5 xy轴50电机z轴60电机 不知这样配置电机加速度设多少合适 看网友有跑到3000的 哪位给指点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够上数控铣了。

网友:
3A86 电机24V16细分跑2500mm/分的路过一次。。。

楼主:
通电时手轮基本搬不动 怎么越刻越低?这么小的机子加速度一般设多少

网友:
说实话速度超1000基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很难想象什么机器需要在这么高的速度下切削(海绵泡沫不干胶除外)。。。

我的机器还没装好,
但在2000速度下试机已经很吓人了。。。
架子都跟着摇。。。
工作台换向和停停时象撞墙。。。

网友A:
我第一次做机。。。
这几天的试机的感觉是。。。
通常锁止时比转动时力量大。。。
如果Z轴重量太大,
Z轴步进转动时有可能失步甚至下滑的。。。
建议Z轴减负,加配重或换大电流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做机。。。
这几天的试机的感觉是。。。
通常锁止时比转动时力量大。。。
如果Z轴重量太大,
Z轴步进转动时有可能失步甚至下滑的。。。
建议Z轴减负,加配重或换大电流步进

这种小机子z轴速度和加速度一般设多少?我这个z轴螺母带动部分加主轴电机工2公斤左右不换电机需要加配重吗 我也头一回整

网友:
Z轴上升过程中用手向下压Z轴试验一下
如果很轻压就失步建议LZ马上换电机。。。

不知道LZ用的几A电机。。。
二手电机有些已经消磁了。。。
空载时用手转太轻,
无源短接后用手转无力的,
最好不要用。。。

网友:
至于速度和加速度用多少
Z轴不需要太高。。。

如果失步严重,
建议速度都低点,

速度200  加速50应该比较安全。。。
对了,我这个速度指的16细分的情况。。。
整步和半步的话,

速度100加速30试试看。。。

嫌慢可以一点一点加,

一次加20,

加速度以换向时感觉不冲击为宜。。。

以上仅代表我个人少得可怜的“经验”。。。

谨供参考。。。

PS:
     LZ的JJ做得精致,紧凑又结实。。。
    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做的真不错,多发几张图片吧,好好欣赏下!

楼主:
主轴座用齿轮泵壳铝的 两边没车着散热更好 底座是找仪器上的铸铝 z轴滑台淘的行程只有50 后面加了个普通丝杠调 立柱140槽钢 整体刚性可以 主要台钻孔位不好控制

网友:
8435,6560我用过,57电机,跑5000mm/min是没问题的(10mm螺距),但是前提是电压要尽量高,我用的是35v电压,基本要到极限了(36v),芯片要做好散热,在本质上,感觉6560和8435基本没啥不同,就是6560支持的电流大点.
雕刻越雕越低,一个是电压不足导致扭矩不足,带不动z轴抬刀造成失步,另外一个就是驱动没做好,使用了低速光耦,造成失步,还有就是主轴对各轴的干扰都会导致这些问题.
楼上兄弟说速度超过1000没意义,个人不敢苟同,雕刻机一般采用的是小进刀量,如果速度不高,就没法弥补时间上的损失,特别是刀路上不得不频繁空走的情况,速度慢会把人急死的,那雕刻机就不是拿来干活的了,而是一件艺术摆设,看的用不得.

网友:
另外赞一下楼主的机器,简洁美观.

网友:
感谢LS兄弟指正。。。
我第一次做这个,
没有任何实践经验。。。
仅凭空走试机时的主观感受发表观点。。。
不当之处请谅解。。。

本想限制机器的速度,
经LS提醒改变主意了。。。

另有一事请教,
5000mm时雕刻还可以吗?
我的机器惯性太大,
不敢上2500以上。。。

LS兄弟正常加工时采用什么速度???

网友:
呵呵,采用的进刀速度针对材料和下刀量会不同的,仅仅提供一下我常用的做法吧

塑胶类,我一般采用2500~3000mm/min进刀速度,粗铣下刀1~2mm,精加工0.1~0.3mm

黄铜紫铜铝合金采用1500~2000mm/min.粗铣1mm以内,精加工0.1mm

45#钢采用1000mm/min以内,粗铣0.5mm.精加工0.1mm

以上是我常用的加工进刀,具体情况还得看模型要求了,例如雕刻印章,就采用步距0.05mm才能体现出效果咯.

雕刻机速度高就会晃的话,要么是z轴部分做的太过沉重,要么就是机架是在太轻了,例如某个网站吹破牛皮的雕刻机,整机重14kg,你要让他跑5000mm,那还不自己原地跳舞!!所以至今也只能见到300mm雕刻速度,再结果就是雕刻一张小小的电路板就要2小时的玩具了.

网友:
感谢LS老兄的解答。。。
我的机器工作平台太重了(45mm厚的T槽铸铁,600*250mm)。。。
偏偏还采用了移动平台的方式。。。
失败之极。。。
Z轴倒还好(因为还没装主轴)。。。

还有一件事请教。。。
您的主轴用什么类型,功率多大?
吃各种材料时转速怎么设置的?
刀具有什么限制?

楼主:
刻个壁虎怎么还是这样?z轴加了配重,发现刻出成圆柱面?哪里可以修正?

楼主:
急等高手帮忙!

网友:
这么小的机子根本不需要配重,我要指出的是,你那个电源太小啦,功率肯定不够,电压也波动很大。

看看我的机子,一般切双色板用F1500,步距05的滚珠丝杠.步进电机好像差不多大,2.7A 1.4V 驱动器是 3977

网友:
我的台钻都摇

网友:
帮顶,我的机子今天也出现这个问题,Z轴越雕越深,以前没有出现过。

楼主:
我把驱动电源换了个100W30V的 各轴力量明显大了 可是还是越雕越低加了个杠杆配重也不起作用 只要z轴工作刻一阵子就下去几毫米回不到机械原点(机械连接没问题) 加大配重怎么不会越刻越浅呢(试手轮往上盘比往下省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驱动电源换了个100W30V的 各轴力量明显大了 可是还是越雕越低加了个杠杆配重也不起作用 只要z轴工作刻一阵子就下去几毫米回不到机械原点(机械连接没问题) 加大配重怎么不会越刻越浅呢(试手轮往上盘比往下省力 ...

配重搞杠杆太长了,惯性量太大,(搞个钢丝滑轮简单多了),还有你的步进电机绝对被消磁了,换吧!

网友:
楼主在加工时是否有出现机器较大的震动?尤其是Z轴!

如果机器有较大震动的话,即使机械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出现很大的加工误差。

首先排除工作台和Z轴的虚位,楼主Z轴是安装在使用光杆+轴承的高度调整平台上的,光杆+轴承会有较大的配合间隙,而且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并且高度调整平台的锁止机构是否正真的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专业的说就是Z轴平台的刚性是否够?这些问题不是配重能够解决的。

其二,解决了Z轴刚性问题后,就是吃刀量的配合了,不同的刚性应该配合不同的吃刀量,一般雕刻刀在垂直进刀切入工件时切削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切入深度应该小,切入速度要低。在深度上要分层加工直到达到最大加工深度。具体的加工参数要根据机床的实际情况来设定。

网友:
赞同26楼猜想。。。
我也严重怀疑LZ电机性能有问题。。。
建议按9楼方法试验一下。。。

我的A轴电机就是这么试出来的,
换掉就好了。。。

网友: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像,昨天第一次雕半小时就深了3MM,回原点,抬高Z轴3MM,清零,又开始雕10分钟又深了,再回原点,抬高Z轴3MM,清零,开始雕2小时之后又深了,后来我又在木头上雕一个龙凤,却又正常了,怪事。我想,这种情况应该是干扰,或者是TB6560这块驱动板设计得不合理,我的驱动板也是和楼主一样的,也是不能8细分,只能2细分最多1000速度,设到1100就失步了。我的三个电机都是3A57型的,电机我也互换了,我觉得驱动板的可能性很大,现在3A以上的驱动板要200多元一块,再加上接口板和步进电机就要800多元了,而现在三菱伺服 MR-C10A才400左右一套,三套才1200,砍下价应该1000元左右就行了吧。大家觉得值得换伺服吗?

楼主:
这个驱动板可以8细分16细分 现在用的就是8细分 怀疑是步进电机消磁 干扰的可能也大 过几天换个电机和板再试(航宇说给我提供一个快板)

楼主:
今天把驱动板换上全正常了,刻了个壁虎4分多快了就是爽。卖驱动板的老板还是高看了这个帖子说给我换个板,
问题全解决了。再次感谢航宇设计和论坛朋友的帮助!
可能主轴转数有些跟不上刻出来粗糙了点(f1500)。软件熟悉了再啃铁 接下来装安全开关按钮把线收拾整齐

网友:
我的换了驱动也正常了,不过速度上不去,不管8细分,16细分,32细分,64细分,速度都在1000,再高就失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个图。。。。。

这个是原来的驱动。

这个是原来的驱动。

网友:
1、速度上不去主要是电压不够或者光耦遇到高速脉冲时发傻
2、联轴器打滑也不能及时抬起主轴。
3、加速度太高,电机也不能及时换向。

楼主:
铣钢铁应该用什么价位的刀,看CNC视频上铣铁就像铣木头一样容易。我现在只能刻木头

楼主(2010-01-22):
刻了个千鹤图0.1 15°的平底尖刀效果相当不错 半尺远看不到刀痕 网上搜的灰度图原图15.4M太大了,有需要
请QQ12117053533

网友:
不错哦,灰度图那找的?漂亮,LZ能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