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4EX可以改PCM的吗?

楼主(2009-12-03):
问问,4EX可以改PCM的吗?

网友A:
可以 找一PCM 的高频头 还有接收也换成PCM的就成了

网友:
这样改,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JR9X

JR9X目前价钱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找一PCM 的高频头 还有接收也换成PCM的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