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串联好的电池如何避免使用中过放电,有芯片吗?

楼主(2009-12-03):
买了4只A123很贵,得想办法保全啊!各位提提

网友A:
掏宝上面好象有保护电路

网友B:
同问,我已经过放了2组6S A123了~~~伤心啊

网友C:
嘿嘿A123不是耐操吗?

网友D:
耐操也不代表可以随便操

网友E:
TB有可调的电池保护板,自己搜下一大堆。

网友F:
保护板好像没有能过那么大电流的吧?
少飞几转,少跑两圈,算好时间,尽早收回!这是我报废10多颗A123后总结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