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F22涵道的问题。

楼主(2009-12-03):
两个风扇都是向着一个方向转,是否存在着扭力的问题呢?
我的想法是,都是向中间方面转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靠近轴心,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地方问个问题, 同时用2个电调,2个电机, 不会出现2个转速不同的情况么?  那不是飞的很不稳, 4轴我知道有个飞控版控制, 这种涵道机 是不也要装?

还是楼上楼上那句,靠近轴心,影响肯定不大

网友:
涵道自带扭力平衡

涵道电机固定位置的四条塑料支撑柱是有螺距的 能平衡因电机的反扭力。所以影响不带 只在启动的时候反扭矩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地方问个问题, 同时用2个电调,2个电机, 不会出现2个转速不同的情况么?  那不是飞的很不稳, 4轴我知道有个飞控版控制, 这种涵道机 是不也要装?

同双电调的话,最重要的是2个电调最好要一样,而且双电调要分别设定好一个的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