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d平衡仪 6EXHP的控

楼主(2009-12-03):
6EXHP的控,能通过
遥控器
开关平衡仪吗,能的话怎么设置,告诉我一下,多谢大家了。

网友A:
KDS需要一个单独的通道进行进入防止漂移模式、平衡模式、关闭平衡仪操作,6通道遥控器应该没可能实现,除非你的陀螺仪不需要感度设置。

楼主:
哦 是这样呀 多谢了

网友B:
其实,你可以模式仅仅设定为“关闭”和“定位”两种。省却“平衡模式”,它的功能跟“定位”模式基本一致,光线好的时候还偶尔能定位几秒。
这样,六通道的控就可以用KDS flymentor了。你想手控的时候,打到“关闭”;想玩平衡的时候,打到“定位”。不用非要上七通道的控。

楼主(2010-01-04):
理解了 就是怎么设置 我还是不太清楚 能大致说一下吗 多谢

楼主:
6EXHP的遥控 用那个通道开关呢?

网友C:
关闭平衡仪后,要把遥控器从单舵机设回120度混控吗?

网友D:
打到3d模式就可以关闭了。

网友E:
ksd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