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推重比在多少比较适合

楼主(2009-12-03):
飘飘机推重比在多少比较适合

网友A:
这种布局的飞机,推重比达到0.5就可以很容易的飞起来,太高了反而不容易操控,也降低效率和留空时间。满油门下推重比控制在0.7~0.9左右应该会比较合适。

网友B:
1:2就可以飞了,但有1:1的动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