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F6S(T6XHS)改装2.4G/72M 双频成功

楼主(2009-12-04):
最近入手450直机,确实比油直方便多了,哪里都能飞,唯一不爽的是发射机天线长长的,而且接收机天线管也是绕了一圈又一圈,太累赘了,加上现在2.4G日趋成熟,便一咬牙购入飞梦2.4G diy版 + 6通 V2.0版接收一套,250元搞定。(可能因为这个数字太吉利,从徐州到重庆顺丰走了4天不说,最后竟然还给我弄成了到付,搞得我以为春哥和曾哥带领火星人攻打地球,造成顺丰不顺 )

首先,因为FUTABA 的PPM信号和飞梦2.4G相位不兼容,必须通过一个反相器,这是又一个三极管和外围电路组成的共射放大来达到反向的功能

体积大概一个黄豆大小

装上飞梦2.4G上的效果

示波器测试波形,这是futaba教练口输出的波形

这是经过反相器输出到飞梦2.4G的波形

找出72MHZ高放电源供电线路,断开,然后把电源正负和高放电源输入三点做成一个插头以便后盖使用

改造后盖增加电源转换开关,为了增强可靠性,选用了一个双刀双掷的开关并联使用,开孔必须精细

将2.4G模块重新封装后用3m双面胶贴好,然后用热熔胶在旁边加固

定位、开孔,焊接好相应插头和接线,增加了一个72MHZ指示发光二极管,状态一目了然,注意,二极管因为比较长,所以最好套一小节硅胶管,让其只露出一点点,用少许502固定,美观而且不容易损坏。最后把教练线路板装好,把PPM信号输入连接在教练口PPM输出点上,这点信号强度和干扰比较小,而且对72MHZ功放信号输入强度影响也小。

接上插口,组装(注意不要和活动部件干涉,最好避开72MHZ天线和功放部分,大功告成!!!(上几张完工的图片,后面的对码开关都换过了,原配的那个太傻逼了)

这就是我用的接收,用着没什么问题,也有失控保护,就是保护后再寻找信号太慢太慢了,估计10来秒吧,还不稳定,不一定找得到,必须拔电池重新开接收才行,时快时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寻找干净频率的原因?希望飞梦解答一下。

搞定,睡觉,明天来装接收到450直机上。

网友A:
你这个对码开关搞得像你妈个**按钮样,一按豆爆。。

网友B:
楼主的手艺高啊,完全可以自己弄个DCDC换掉高频头上面的线性稳压了。

网友:
我为沙发那哥们提前悲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艺高啊,完全可以自己弄个DCDC换掉高频头上面的线性稳压了。

在这种场合估计还是线性稳压供电稳定: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对码开关搞得像你妈个**按钮样,一按豆爆。。

死批,看来你经常在家按爆,哈哈。
给你支付宝里打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艺高啊,完全可以自己弄个DCDC换掉高频头上面的线性稳压了。

还是用7805稳当,而且这个地方电流也不大<200ma,用buck电路太小题大作了

网友:
顶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
接收机那里是接的电容出来吗?  什么参数电容

楼主:
16V 3300UF 日本化工的。

网友:
人才。活干的漂亮

网友:
楼顶那个兄弟真牛X  解释一下 就是 定时**按钮

网友C:
超级骚搞帮的帮主就是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骚搞帮的帮主就是你了

你才是本帮帮主,光复骚搞帮大业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

网友D:
LZ我也用的FF6S改FD2.4G 不过我不懂电子的 能不能加你Q  我是新手很多问题想请教!先问一下FF6S 能用音频线玩G3.5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我也用的FF6S改FD2.4G 不过我不懂电子的 能不能加你Q  我是新手很多问题想请教!先问一下FF6S 能用音频线玩G3.5么? 谢谢!

可以啊,和其他控完全一样的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入手450直机,确实比油直方便多了,哪里都能飞,唯一不爽的是发射机天线长长的,而且接收机天线管也是绕了一圈又一圈,太累赘了,加上现在2.4G日趋成熟,便一咬牙购入飞梦2.4G diy版 + 6通 V2.0版接收一套,250元 ...

针对楼主反映的信号重建很慢,主要是因为,你做的模拟信号重建是关控和开控,而 我们的2.4G系统是每次开控都会搜索空间中干净的频点进行跳频,如果空间中的干扰非常多,那么我们会一直搜索下去,一般来说,如果室外,我们经过反复测试,都是2秒以内 。如果楼主的接收机反映这么慢的话,我想原因有三:
         1、楼主的测试环境中有很多2.4G设备,或者是有的2.4G设备频谱很宽,并且功率很大。
         2、楼主改的PPM信号有干扰,或者控的PPM信号,开机后要过一段时间才可以正常。
         3、楼主购买的这款产品刚好有问题。
当然,最后一点我非常不情愿的说。但是如果楼主在室外空间测试还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楼主不要贸然进行飞行,可以把设备邮寄给我们厂家,由我们给你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对码开关搞得像你妈个**按钮样,一按豆爆。。

你为何出口伤人!我看楼主改的很好!!!那个对码开关也很高级!
这样的跟帖也能上,版主在哪里!!
居然, 一般帅 还是 个大校!真的很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针对楼主反映的信号重建很慢,主要是因为,你做的模拟信号重建是关控和开控,而 我们的2.4G系统是每次开控都会搜索空间中干净的频点进行跳频,如果空间中的干扰非常多,那么我们会一直搜索下去,一般来说,如果室 ...

嗯,我也考虑觉得是第一种问题,是开控和关控搜索干净频点造成。今天回家拔掉天线试试。
PPM信号没有问题,我特地用数字存储示波器分析的,非常标准的方波信号,干净得很。昨天存在示波器里面了,忘了上图,晚上补图。
不可能有问题吧,正常使用都正常得很,包括我发射和接收相距不到1cm都很少出现堵塞情况,更别说普通使用了。看来V2.0确实有改进。对码这些很轻松。

对了,我有一个建议,那个双色指示二极管,绿色太不敏感,很暗,而且两个同时亮的情况下根本不是橙色,就是红色偏淡一点点,建议在不换物料的情况下,减小绿色端的电阻来补偿亮度不足。要么就换一致性好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为何出口伤人!我看楼主改的很好!!!那个对码开关也很高级!
这样的跟帖也能上,版主在哪里!!
居然, 一般帅 还是 个大校!真的很不解!

兄弟,你误会了,那是我很熟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玩的。彼此比较随便,哈哈,不是出口伤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误会了,那是我很熟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玩的。彼此比较随便,哈哈,不是出口伤人。

原来如此啊 !
对不起了。一般帅!

网友:
狗的9D就是牛B,改得这么巴适!

网友:
看那模块上用了两只M48?厉害!

楼主:
是撒,现在AVR都流行双核了。

网友F: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 ?为何要 反相器啊 ?
我小店开店以来,买了最多的就是按这个DIY套件,很多模友都是改装天地飞6A,6C,以及futaba的6ex ,4vf ,没有一个是需要反相器的 。都是一次搞定,三根线一接上去,接收机就开始工作了 。非常简单
不过也遇到过两例,好像就是有两个4VF,是早期版本的,好像就是反的波形(负脉冲)。遇到这个问题,就交给厂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 ?为何要 反相器啊 ?
我小店开店以来,买了最多的就是按这个DIY套件,很多模友都是改装天地飞6A,6C,以及futaba的6ex ,4vf ,没有一个是需要反相器的 。都是一次搞定,三根线一接上去,接收机 ...

我发现我不开发射直接开接收,会出现舵机自动偏转一个角度(就和普通PPM接收机)并不会出现在失控保护位置
就算开发射机,对码连接前舵机位置都不正确,必须要对码正确后才行,这种貌似不行哦
是不是所有飞梦都是这种哦?我就算先开控,再接接收机电,舵机都要乱动一个角度,然后对码后才恢复到遥控器位置,这种貌似太不科学了吧?完全不能正常使用啊。

楼主:
貌似找到了解决办法,未初始化的状态把信号端由低电平改成FUTABA pcm接收机那种 高电平就行,这样就几乎不会动了。

网友:
我看了看我的这个接收,接收机开机后,舵机到是自动回中。

楼主:
我们需要的是状态不变

网友G:
楼主500或者600也是可以铁锂电的啊 成本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500或者600也是可以铁锂电的啊 成本低很多

我的450就是用的A123

网友:
看来得多学习了!空了把SPEKTRUM模块装到FF9里面去试哈!

网友(2010-03-21):
引用 楼主:

还是用7805稳当,而且这个地方电流也不大

并不是小题大做啊!!
飞梦的V3已经 是 开关电源了
原来是200mA左右,现在 正常工作电流才30mA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