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与RD921对码又出现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12-04):
DSX9跟RD921子母接收对码出现问题:接入对码线后接收机灯任然恒亮,不能闪动对码,高人来看看如何解决?
是否是全新的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
说仔细一点啊!???

网友:
是否插错通道   必须插BIND通道哦

楼主:
是插在BATT1/BIND通道上。接收机无对频动作,灯恒亮,那位朋友遇上过哦

网友:
我的DSX9和RD921第一次对码时也是有点困难,注意以下几点:
1.把对码线插在BATT1上;
2.把天线模块接在1口上;
3.把接收电源插在其他通道上(先接通接受电源);
4.发射机按菜单键开机,选飞机编号,选机型,编辑飞机名称,选择摇杆类型;关机。
5.再开机时,先按发射机对码钮再开开关;
6.接收机会有快闪到熄灭,再到恒亮的过程,期间发射机对码钮不能松;
7.接收机恒亮后(也可能会全熄),断开接收机电源,去掉对码线;
8.接一个舵机在接收机上,电源插在BATT口上。
应该可以的,我的反复搞了多次,还以为新的就坏了,其实JR的东西值得信任。

网友A:
弄个充满电的4节镍氢或镍铬接收电来试吧

楼主:
步骤没错,主要问题还是插对码线后接收机不给你对码了,等于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充满电的4节镍氢或镍铬接收电来试吧

千红厉害,终于搞掂,6V为什么不行?差点被它搞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千红厉害,终于搞掂,6V为什么不行?差点被它搞死!

一定要4.8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4.8V吗

其实6V也可以,只不过我五节电池冲到了7.5V才不行。

网友:
偶然遇到过并找过原因,过高过低,对频都有问题,对完频后过高过低都没有问题

楼主:
完全正确,加十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用的原装的接收电 充满对的 就是对不上 后来用锂电和电调弄的 一下子就搞定了

网友:
还有这毛病啊,记下来了,谢谢!

网友:
一个容易被忽略又很重要的是:对频的时候一定要先开接收再开发射。

网友(2010-08-23):
偶的是直接在电脑USB口取的电,标准5V。一次成功。DSX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