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3五胞胎测试

楼主(2009-12-04):
MAXPRO X3产品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先从官方网站上复制些技术指标:

Maxpro X3 五胞胎只适用与3S锂聚合物电池(LiPo)的充电或平衡,5路独立工作。

输入电压: 13.5 - 24V DC
充电电流: 1.0 - 3.0A 每路电流可独立调整

最大功率: 190W / 15A
平衡精度: 10mV

1. 充电功能

Maxpro X3五胞胎可以支持最多53S Lipo的同时充电或平衡,每组电池无需电压相同或容量相同,用户只要把每组电池的平衡头插入每个通道的平衡口,并设置该通道合适的充电电流即可(每个通道的充电电流可以1,2,3A三档调节)

蓝灯亮表示正在充电,红灯亮表示正在平衡
蓝灯和红灯熄灭,表示充电和平衡已完成。

2.
平衡功能
Maxpro X3五胞胎可以对最多53S Lipo进行平衡,使用平衡功能时无需接电源。用户只要把每组电池的平衡头插入每个通道的平衡口,X3就自动为电池进行平衡。

红灯亮表示正在平衡,红灯熄灭表示平衡已完成。

注意事项:
1. 请选择合适的交流-直流稳压电源给充电器供电,电压范围13.524V
如输入电压低于13.5V,电池可能不能被充饱。
如需使用大功率充电,为保证充电器性能的充分发挥,请确保电源的输出功率大于200WX3也可支持小功率电源的输入,但是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将受电源功率的限制。

2. X3仅可充3S Lipo电池,请勿用于其他种类电池。
切不可把6S电池分成23S插入同一个X3!!!

3. 请检查电池平衡头的极性是否和充电器上平衡口的极性一致。
4. 在高功率充电时候,留意充电器外壳和电池温度可能会升高。
5. 不要超过电池制造商所建议的最大可承受充电电流。

6. 不要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充电。
7. 仔细检查所有的接头是否绝缘,以免短路。短路造成的充电器损坏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8. 切勿自行拆卸或修理充电器,否则可能失去享受保修的权利。
前面也有模友介绍过此充,感觉不是太详细,由于几个月的网络管制,到目前还未开通,今天有幸收到一个正式版X3,晚上闲时抽时间体验下先。(由于使用非常古老的方式上的线,图片和视频不能上传,多少有些遗憾) 先看下电池平衡功能。
3.924V
3.908V
3.822V
压差最高102MV 最底86MV 插上3S平衡口,平衡口处红灯亮起,平衡功能开始工作,需要说明的是X3的平衡方式,和其他充电器的平衡方式有所不同。他是有分流,也会有高电压的向低电压的搬运,(厂家得知的)从而达到3S平衡的目的,并非是充电器里,单纯高电压放电至低电压水平。所以最后的平衡电压状态会有所不同,也是不固定的。开始平衡......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反正已经天亮了,(睡着了给),到下午才扒掉,反正灯灭了。。。这东西简化了,也没能注意到准确时间。拿出来准备测量电压。
3。806V
3。806V
3。807V
郁闷,当时我以为情况是,最底片电压会比原来的偏高点,结果还是偏底了,可能指示灯和其他里面的元件还是消耗了些电量。不过平衡的效果还是相当满意的,只有1MV的压差,因为是5包胎,还有4个口还没测试呢,不管它电压多少了,其余4个全部插上平衡在说,就看最后的效果了。。。。
也许有一个电池本身就挺平衡,过15分种,灯又灭了一个口,测量下电压先。
3.836V
3.836V
3.834V
满意。2MV压差别

前面测试的是5和3口,现在4口一组灯灭了
3.842V
3.848V
3.848V
奇怪,虽然只有6MV的压差,难道是灯灭马上扒出的关系,出与好奇,就在插上,看下结果看看,插上后灯又亮了,奇怪,我的电池实在太老了,整2年了,哎....
3.842V
3.845V
3.845V
这次压差变成3MV了.有意思,,,
2号口灯灭了,测量电压
3.844V
3.840V
3.842V
压差4MV.还算可以
1号口灭了,测量电压
3.861V
3.864V
3.864V
压差3MV
本次测试的电池都已经很老了,是刚好2周岁了,还有一个YT原电也1岁半了,而且都是在3.80-3.90之间的,因为长时间不用,我都把电池平衡在这个电压范围内了,有3个比较平衡的.所以平衡的时间不太长,
有2个平衡时间超过1小时以上,具体时间没注意到.

体验平衡功能后,感觉比较还是人性话,只要插上平衡口,基本就不用管了,这个精度对我来说,已是非常满意的,X3使用中的模友不知如何.

楼主:
充电测试,X3标称输入电压是13.5-24V,先把开关电源调到14V.我使用的是12V 30A的,360W,对于X3的3A全功率是绰绰有余了.
不到一个小时,用2A充,显示有3个红灯灭了,但是充电蓝色指示灯还亮着,我想这应该表示这电压段3S电压平衡了,只是还在继续充电吧,在充电过程中,前40分种X3的外壳有些偏热,这个阶段功率较大有关系.
大概经过1个半小时的等待,全部灯灭了.开始一组一组的测量
A组
4.203
4.208
4.209
压差6MV
B组
4.201
4.205
4.201
压差4MV
C组
4.203
4.204
4.200
压差4MV
D组
4.199
4.196
4.201
压差5MV
E组
4.203
4.201
4.200
压差3MV
在电池如此老化的情况下,总体充电效果还算不错.因为5组里面有2组电池是拼装出来的,如果电池性能好的话,表现可能还会好些.

网友:
请火警同学上图以享观众

楼主:
为了满足下模友和自己的好奇心,也怕有些模友自行拆机失去保修的机会,我就上个裸照吧,,,,
本机主板非全新,所以大家能看个大概就行了.由于网速超级慢,上传的很辛苦,大家看完记得回帖啊,呵呵...

网友:
我是用B6的,有兴趣这个,想入手一个。谢谢119了!!!电源要哪里配啊??

网友:
电路好简单啊。正面和背面的芯片有清晰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我买的是12V30A的工业电源,这种电源有个可调电阻,可以在大概11V-15V左右调整,我记得是这样,这个值不是很准确,可以在电子市场上买到,这种电源平时在监控设备上用的很多.如果不好找的话,在卖监控设备的店里一定会有.

回复9楼,
由于网络原因,我没有上传清晰图片,正面2片一大一小芯片是MAXPRO自己的标志,上面的型号是MPQ001和MPQ002

网友:
不可能是Maxpro自己的芯片,就是remark而已,呵呵

网友:
强大,但用料上有那么点............唉!!

网友:
建议楼主充电时注意下温度,别超过70度

网友:
用了几次,好像感觉还不错。

网友B:
感觉这东西很慢。没意思。电池性能不同更费劲。串冲的弱点。我还是坚持用独立充。就是耗点电。但是对电池还是我这急脾气的人都很合胃口。

网友:
已入手,不过还在路上,希望性能如LZ所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东西很慢。没意思。电池性能不同更费劲。串冲的弱点。我还是坚持用独立充。就是耗点电。但是对电池还是我这急脾气的人都很合胃口。

1.5个小时可以冲完5组3S 2200mAh的电池还叫慢?

全球同类产品中还有更快的吗?

网友C:
对充电器不了解,本来准备入较贵的A6了,这个这么好,价格又优势。
比A6差很多吗?

网友C:
请问火警,这个测试过程,电池的单片电压怎么测的啊,从平衡插头能测吗?
开关电源是不是就是个变压器啊?我有摩托罗拉对讲机的电源适配器,输出是18V,900mA。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D:
回复23楼,平衡口测试是用万用表测量的.
开关电源可以理解成变压器,但是还是有区别的,你使用的18V 900MA的电压合适,就是电流太小了,
也可以说简单点.功率不够.
至于和A6对比,这2个应该是各有各的特点,这个X3是一个简化型和一个加速型概念.
而A6则是独立型,各S独立有它不可替代的优点,,,,

网友E: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谢谢火警的回复,顺便问下,你用测试用的快两年的电池什么牌子的?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只接平衡头就能充电的??

网友G:
感谢如此详尽的评述,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