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手究竟从什么飞机开始飞?

楼主(2009-12-04):
入魔2个月,飞过KT机,炸机、做飞机使我好郁闷,整天在模拟器上练,时间长了也烦了。自己的飞行技术总是提不高,但是不飞手又痒痒,各位大侠给指条路,学飞行究竟有没有一条既能进步快,又少受磨难的路子?

网友:
还是飞模拟器吧

网友:
好像EPP好小子很好飞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我就是通过EPP的好小子“速成”的,好飞、耐炸。
尽管如今不大会炸了,但现在却养成了漫天乱飞的习惯。当然也可能是和性格有关吧,能让我兴奋的不是规规矩矩的动作,而是不受约束的速度(滑翔机除外)。
身边从40级油动起步的朋友,大多飞得横平竖直的,航线走得很好,也很稳。这个级别飞机的稳定性,远非KT、好小子所能比的。其实是更好飞,只要你克服一点心理的压力。

网友:
个人认为飞金星达325或者326   3通飞机

网友:
我买了几个商品机,还未敢飞,正在练模拟器。

网友:
我的经验是飞泡沫的SU-27,那个飞机不是很灵活,反应迟钝,不容易失速,速度也不快,即使错舵也有足够时间来修正,我就是靠它入门的,个人感觉是入门的好飞机。

网友A:
俺的看法:
关键是找飞行的感觉
建议先做纸飞机
卡片,吹塑纸都可以,
自己调重心,扔出去可以随心所欲滑翔

下一步,用KT代替
并完成负重滑翔飞行

这里有一个插曲:
完成上述任务,可以上遥控设备,试试遥控滑翔了
因为你已经学会飞了

接下来加动力,用细绳栓住一側机翼,
完成负重绕圆心飞行

最后,水到渠成
至少你对重心调整,滑翔,失速都应付自如拉了

以后是再升级就是个人的喜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的看法:
关键是找飞行的感觉
建议先做纸飞机
卡片,吹塑纸都可以,
自己调重心,扔出去可以随心所欲滑翔

下一步,用KT代替
并完成负重滑翔飞行

这里有一个插曲:
完成上述任务,可以上遥控设备,试 ...

ls的你自己实践过?

网友:
飞高一点!嘿嘿,有反应时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你自己实践过?

处于"用KT代替完成负重滑翔飞行"阶段
打算用塑料扫帚杆+洗发水瓶当机身

网友:
玩航模本来就是做飞机-炸机-做飞机-炸机,如果没有炸机就=不用技术=没意义了。

网友:
还是坚持飞模拟器吧

楼主:
练了一段模拟器,总觉得与真实飞行还是相差甚远。

网友:
给我感觉吧。要是你在模拟器里能飞。那完全是心里障碍,你只要拿着一个信念去飞一定可以飞的很好。(我今天是去炸机的。我要把飞机飞的老高然后炸下来,飞丢是我的目标。)呵呵。这样你就会飞啦。我刚飞的时候和你一样,可能比你还惨。

网友:
EPP好小子吧 我现在在玩,耐炸

网友:
好小子确实不错,相当好飞

网友:
我一个前辈的建议,练模拟器低空航线,慢慢把动力减小

我被隔离时这样练了几天,一出去飞发现手感猛增,顿悟以前玩了两年模拟器不得要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