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铺地面的那种硬泡沫拼图能用在铺车床底座下减震用吗

楼主(2009-12-04):
最近开0618楼下老找上来说声音太大,感觉床本身运转时声音并不大,估计是电机运转传递底座上震东所致,我想用铺地面的那种硬泡沫拼图外加三层橡胶垫铺在底座下减震,请教各位有这样弄得吗效果如何!

网友:
可能不可以哦 我椅子腿下面的EVA泡沫都压成1mm厚的了 (不是我体重很重哦 )  原来是10mm的
如果要用  就买质量好的  并且减少压强  整个底座作为承重还可以

网友:
用橡胶块。

网友:
5金市场有橡胶垫卖的

楼主:
我想用这两种东西可以吗

楼主:
最上面铺上那种拼图泡沫在泡沫的下面在铺三层橡胶板

网友:
橡胶制品店有卖厚点的橡胶片,泡沫不行的。

网友:
用软的 在用大面积木板垫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这两种东西可以吗1

那个红色的就是我说的EVA泡沫呀   承重真的不行  不信你试

网友:
在泡沫的上边垫上铁板,分散车床的压力,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隔音作用,比橡胶板要好得多。

网友:
应该要找块铁板,但铁板重了点,你找快木工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开0618楼下老找上来说声音太大,感觉床本身运转时声音并不大,估计是电机运转传递底座上震东所致,我想用铺地面的那种硬泡沫拼图外加三层橡胶垫铺在底座下减震,请教各位有这样弄得吗效果如何!

专用防震垫,机电市场都有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用防震垫,机电市场都有10元

我用的就是这种!效果不错的!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据说沙子可以减震,看见音箱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