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固定翼

楼主(2009-12-04):
一直玩直机 担心冬天陀螺不行 做一KT机玩 潜水三天学习CLIK 搞了两个晚上+一个上午弄出这么个东西 懒得买配件 2212(不知道KV多少) 9克舵机*1 MD90*2 30A电调 2S电池吊不了 3S贼猛 不知道用哪个好 大家给点意见 5MM板 翼展900MM 没称重量 估计要很重  为了耐炸 机身和翼面里穿的全是2MM碳杆 外面还用1MM做的斜拉加强 总用了大概5米多的碳杆 做破坏性实验往地上摔都没事 等下完雪试飞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 练习用3S好还是2S好 2S吊不了  因为都是直机的电池 拆开从组的 所以都是2200毫安 25C 30C的

楼主:
顺便贴张老婆给画图纸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又吃粑粑啦?吐啥

网友B:
想吊机 用3S  想航线 就2S

力量小点比较柔和 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吊机 用3S  想航线 就2S

力量小点比较柔和 好控制

感谢

网友:
牛人啊,还有LP帮忙,羡慕啊,一来就做这么好,我做的简直和小丑差不多,祝楼主爽飞,

网友C:
5MM的KT板只要加固机翼就可以了 机身基本不用加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M的KT板只要加固机翼就可以了 机身基本不用加固吧!~

不加在急转弯的时候尾巴会扭 加上也不差这点分量了 3S电全重600克
这两天飞了飞2S动力很吃力的样子 小炸一下 只桨坏了 上3S很猛 场地小 想在地上起飞结果直接钻雪堆里去了 又坏一桨 第三次手扔 这是第一次飞KT 第一次手扔歪歪扭扭还真起来了 飞了10分钟傻眼了 不会落 在6楼那么高转呀转一狠心落吧 总比飞没电了掉下来强 结果可好 两颗干巴树中间有3米宽的小马路 有20米长本想落在上面的 转弯急了 挂树上了 桨带着桨座出去了 这次没坏桨 比我落地上强

网友:
   能飞起来就是成功了!支持一下!

网友:
3s才暴呀

网友:
两口子的共同作品哦

网友(2010-01-16):
回复 网友D: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今天我刚飞完。我们家是大庆的,外面—20多度,飞起来后鸡鸡很脆,角度大点就粉碎,要降落时就绕圈盘旋,等稳定了在慢慢降落。收油门。接近地面时猛拉舵再推点油,可以很轻的拍地上,我的没有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