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做一个电直动力电池电压数据回传的东东有没有用?

楼主(2009-12-04):
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1.会不会对电直原有接收造成干扰?
2.有没有用?
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A:
可以做,不过飞飞机的时候可没时间来看电压数据。

网友B:
我觉得做个报警回传可能更简单有效,把电流和最低电压可调,报警回传,身边接收机两种声音,一种是过流,一种是电池快没电了,还可以设置第三种,比如温度过高等等。

楼主:
这个报警功能应该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如果做成400M或2.4GHz的话,应该不会干扰模型的
至于电流监测应该没有这么重要吧,模型瞬间电流应该很大,而且监测电流没有太大的意义,对模型电压进行平均电压应该有意义!

网友C:
已有市售品。

网友D:
FPV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早有人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