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液压系统机械测绘的方法

楼主(2009-12-04):
最近要做一个任务:仿一款液压泵,因为是液压系统,所以大部分都是内孔加工,游标卡,深度尺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想请高人告知一般测绘这样的深孔有什么办法?怎样测绘!

网友A:
这问题提得好

网友B:
其实搞清楚液压系统的原理 不用一点不差的仿造吧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液压阀座 只要油路对了 孔别互相通了 深点浅点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