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v 2s 850mah电池 玩KT机 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09-12-04):
家里还有4块 7.4v 2s 850mah
电池
想玩KT机 请问需要什么
电机
、电调、浆、
舵机
配置 ,可以把电池利用上,省的买新电池,多谢

网友A:
2204电机,12A电调,8060桨,5克舵机,飞机全重200克左右都可以飞

网友B:
楼主这套电池像是飞EP200的

网友C:
其实和用3S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