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直是否要加装定速仪?

楼主(2009-12-04):
加装定速仪有什么好处?不装有何影响没?谢谢!

网友:
装了可以避免你的发动机超转   保护发动机

网友:
不飞暴力3D就不用装吧~~一般飞行不装没有多少影响的!

网友:
装了定速用上高速油门舵机飞机主桨转速基本就能恒定了,然后感觉飞机很跟手,听发动机的声音就完全是一个频率的了,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飞3D的话瞬起瞬落,随意翻滚,暴力之极,基本不会掉转速的,由于发动机工作稳定,燃油所能支撑的时间也比较长些。
如果不加定速,由于旋翼负荷在不同状态下不一样,油门螺距曲线又不可能配合得完全天衣无缝,所以会有掉转或是超转的出现,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就时高时低,而且比较耗费燃油,可能是频繁加减速造成的,飞机动力表现不尽如人意,翻滚的话要等一下油才能跟上来,做动作有些不那么舒服的。
当然如果只是悬停和一般的航线练习,不涉及剧烈3D动作的话,定速器可以不用安装,事实上磨合发动机的时候一般也是不开定速的。

楼主:
哦感谢各位解答!小弟准备把450倒飞航线飞出来就上油直,目前倒飞悬停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感谢各位解答!小弟准备把450倒飞航线飞出来就上油直,目前倒飞悬停中…

450能练的动作可是好多了,换上一个好电机和大电调配合25C以上的电池,基本上油机能做的它可都能完成的,只是飞行时间短了点,可不要小看了你的450哦~~

网友A:
 450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成本也低

是啊,飞来飞去,还是450出勤率最高,经常是兴趣来了,拿一袋子装着控和五块电池,一个手就能提着袋子拎着450,三两步走到操场爽飞,半个小时候就可以收工了,真得是廉价方便快捷,心里压力又小,五级风天都飞过,虽然有些难,但还是能扛得住,啥动作都敢做呢,呵呵。450的确是可以练技术的好飞机!

网友:
呵呵…五级风…我飞7级风时…450都下不来了…最后没办法…只能尾操地…炸下来………

网友(2010-03-29):
7级风  建议油机都不要飞   5级风 飞高了下不来 3D负螺距 压下来~~!

网友:
我的600 500机都上了定速,用了之后就知道什么叫''爽'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搭车学习了

网友(2010-08-22):
保证发动机在飞3D的时候转速恒定

网友:
对发动机和飞行都有好处的,建议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