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翔” 以及各位高手请进...........

楼主(2009-12-04):
谁知道内传无刷电机转子的磁钢和轴用什么胶粘好呢?

别误会,图上那道裂纹是胶痕,磁钢倒是没有裂,就是开胶了……
谁能帮帮忙啊~~~~~~

网友:
用乐泰 638 胶试试 ,我用来粘软轴,跑100km+没问题.

网友:
環氧樹脂就可以啦,但是要打磨乾淨連接的地方。

网友A:
环氧就可以,拿来我给你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就可以,拿来我给你弄。

我这里有648

网友:
没戏。。。。来宿舍找我。。我帮你。。。。
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这里有那么一点环氧胶,一会就能搞定了~~~~~~

网友:
小心转子不平衡啊。。。你加环氧上去。。。呵呵。。

网友:
环氧树脂。

表面处理干净,再用丙酮香蕉水有机溶剂擦洗。

配好树脂,加热涂胶,有条件烤箱凝固。

网友B:
用乐泰 638 胶 或者乐泰 620 胶  还阳树脂
都可以!
粘接前,需要清洁粘接部位。
请告诉我您的使用情况!!我们这边好改进生产工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乐泰 638 胶 或者乐泰 620 胶  还阳树脂
都可以!
粘接前,需要清洁粘接部位。
请告诉我您的使用情况!!我们这边好改进生产工艺,谢谢

楼主:
用乐泰 638 胶 或者乐泰 620 胶 还阳树脂
都可以!
粘接前,需要清洁粘接部位。
请告诉我您的使用情况!!我们这边好改进生产工艺,谢谢

没怎么用,就跑了10组3S 2200,然后就OVER了……

网友:
要不然你发回来!!我们帮你修理

楼主:
谢谢缤纷了~
来回邮寄太麻烦,摸点胶水的事情还是很容易滴……

网友C:
这么好的电机还打算自己修???。。。赶紧入厂啦。。。。别耽误了维修时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电机还打算自己修???。。。赶紧入厂啦。。。。别耽误了维修时间哦。。

还是自己弄吧   反厂粘个轴划好几百不值当的

网友D:
这个转子跟常见的腾翔不太一样啊,没有楔槽 而是 碳纤维缠绕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子跟常见的腾翔不太一样啊,没有楔槽 而是 碳纤维缠绕 ?

这是二极的. 现在新的是四,六,八极.

网友D:
明白了。
另外这个螺纹端盖,反扭力不会把自己拧下来么? 若是正向螺纹,方向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
另外这个螺纹端盖,反扭力不会把自己拧下来么? 若是正向螺纹,方向刚好。

我的1530就跑松了, 加点力紧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