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 螺距、油门配合!

楼主(2009-12-04):
天寒地冻飞不了,无聊在G3.5模拟器发现,模拟器里的默认螺距、油门配合的不太一样,大致描述一下(数据不一定

准确,只为说明用)

飞机是G3.5自带D开头的那个90 3D(全名忘了)  控是esky 0404

普通模式下:按5点油门曲线说明

杆位 0%(最低) 油门第一点0%       螺距   -12
杆位10%              油门第二点10%      螺距   -8
杆位20%              油门第三点30%      螺距   -4
杆位30%              油门第四点50%      螺距    0
杆位40%              油门第五点70%      螺距  +2
杆位50%              油门保持70%         螺距   +4
杆位60%              油门保持70%         螺距   +6
杆位70%              油门保持70%         螺距   +8
杆位80%              油门保持70%         螺距   +10
杆位100%            油门保持70%         螺距   +12

3D模式: 和通常一样,只改变油门曲线(最大油门提高到100%)螺距曲线不变。

飞行感受

普通模式下:悬停 相当稳定,我可以停在一定高度文斯不动,像加了平衡仪一样

                     航线 可以保持相当的直线,转弯不容易掉高度

3D模式:和通常一样

        我想把我的50机曲线也设定成这样,但是一想,如果改了 虽然,普通模式下飞机会很稳定,但是油耗会增加、磨损

也会增加,我不是米人 还是算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有疑问一起研究!呵呵。。。

网友:
华生和福尔摩斯来到报案现场,现场是一片狼籍。凶案现场是躺着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子。双眼圆睁,仿佛有巨大的冤屈和恐惧。华生看了看死者的头部问到:你认为这是什么凶器造成的?福尔摩斯看到死者头部有尖锐的刀口,但是旁边好象有点被刀子刮掉的碎肉:应该是一把剪刀,普通的刀子是不会有这种刮痕的,凶手很残忍,用剪刀刺进死者头部以后还用力旋转,让死者更痛苦。
  华生走到房门边,发现几跟头发,粗而且硬:福尔摩斯,这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毛发?
  福尔摩斯拿过来一看:很有可能,凶手应该是一名40岁左右的成年男性,然后他闻了闻,经常酗酒,而且这种酒只能在莫斯科的匹克酒吧才能买到,是那个店自产的伏特加。看得出死者和凶手是经过激烈搏斗的。你来看看。福尔摩斯叫华生过来看死者的头部有一处凹下去的淤痕:凶手很可能先把死者打晕,然后在死者意识模糊的时候下的手,死者倒地,条件反射的抓住了凶手的头发,凶手按住死者用剪刀刺死。
  华生说:可是这个房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沙发,甚至连凳子都没有,看淤痕应该是用钝物拍击至晕的,你认为会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大惊到:难道——难道是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