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混控设置实例

楼主(2009-12-05):
常有模友说:“要那么多通道干嘛?又用不完”。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个实例来看看那么多通道究竟可以干些什么。另外,研究这些混控设置也是为了充分挖掘ff9的所有功能,和大家分享。

设备配置:发射机--ff9
接收机---AS*** R99通道接收机

接收机各通道对应舵面:1—副翼襟翼A2—升降,3—油门,4—前轮转向,5—气动收放脚控制,6—副翼襟翼B7—方向舵A8—方向舵B。把方向舵接在2AUX通道,是为了实现方向舵面打死作为减速板的同时,让前轮仍可以不受牵制,自由转向。

设置目的:下图中的这架飞机由于是大三角翼+后推动力布局,因而无论起飞或是着陆的滑跑距离都会较长,为了缩短滑跑距离就必须设置襟翼副翼混控,并利用升降舵面和2个方向舵面打死,来组成减速板。

设置:

1,
进入基本菜单BASIC

AUX—CH   SELECT
DH5>SW-G控制气动收放脚舵机
CH6>VR-E控制襟翼收放(该通道具体开关可依个人偏好设置)
CH7&CH8>SW-F
以上基本菜单设置完毕。

2,
进入高级菜单ADVANCE

进入FLAPERON菜单,设置MIX>ACT打开该菜单功能
拨动副翼摇杆,调整参数,使副翼动作正确;拨动襟翼开关,调整参数,使襟翼动作正确。
襟翼副翼混控设置完毕退出FLAPERON菜单。
以上是遥控器预设功能的参数设置,下面开始便是我自由发挥的部分---真正的混控。

由于2个方向舵面是插在AUX1AUX2通道的,没有混控的情况下不能实现双方向舵的功能,所以:
进入PROG.MIX12页,设置MIX>ONMAS>4:RUDDSLV>7:AUX1LINK>OFFTRIM>OFFSW>FPOSI>UP。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4(方向),附属通道7,联结关闭,微调关闭,混控开关F(根据个人习惯选定)开关打开的方向UP。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进入PROG.MIX2,2页,设置MIX>ONMAS>4:RUDDSLV>8:AUX2LINK>OFFTRIM>OFFSW>FPOSI>UP。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4(方向),附属通道8,联结关闭,微调关闭,混控开关F(要和之前设置为同一个开关),开关打开的方向UP。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经过以上设置,飞机已经能实现所有的基本控制,包括:襟翼副翼控制、双方向舵控制,其中的襟翼功能已经能缩短起飞的滑跑距离。但是还没有达到缩短着陆距离的目的,还要设置其它混控来实现落地时把2个方向舵面、升降舵面和襟翼舵面打到最大角度,减速。

进入PROG.MIX32页,设置MIX>OFFMAS>8:AUX2SLV>2:ELEVLINK>OFFSW>FPOSI>DOWN。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8(方向B),附属通道2(升降),联结关闭,混控开关F(为了实现用一个开关的简单控制,所以要和之前设置为同一个开关),开关打开的方向DOWN。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进入PROG.MIX42页,设置MIX>OFFMAS>8:AUX2SLV>1:AILELINK>ONSW>FPOSI>DOWN。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8(方向B),附属通道1(副翼襟翼A),联结开启,混控开关F(为了实现用一个开关的简单控制,所以要和之前设置为同一个开关),开关打开的方向DOWN。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进入PROG.MIX52页,设置MIX>OFFMAS>8:AUX2SLV>6:FIAPLINK>ONSW>FPOSI>DOWN。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8(方向B),附属通道6(副翼襟翼B),联结开启,混控开关F(为了实现用一个开关的简单控制,所以要和之前设置为同一个开关),开关打开的方向DOWN。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至此,共计用了5个混控设置。当拨动F开关时,无论2个副翼面、2个方向舵面和升降舵面处在什么位置,都会立即走到设定的最大舵角,实现减速板功能。虽然这个设置只能在飞机落地时才能使用,但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其中的亮点在于所有的舵面打死的情况下,前轮却不受限制。

更正:AUX-CH  SELECT 中的 CH7&CH8>NULL 应该为SW-F。感谢aband朋友指正!!

网友:
技术贴顶起

网友:
 学习贴。做个记号。

网友:
我觉得有问题,AUX1和AUX2在开关F拨向DOWN时输出为0,此时混控3、4、5开启,输出也AUX1一样,也为零,舵面如何偏转到最大位置

楼主:
因为当开关在down的时候,mix显示为off,所以执行的是1和2的混控(正常的飞行控制),反之执行3-4-5

网友:
这样玩有意思多了。

网友:
我不飞固定翼,LZ厉害,技术贴要顶

网友:
 ff9用户,顶下

网友:
好复杂……现在知道天九的中文菜单好在哪里了

楼主:
呵呵,设置一组混控本来就复杂,并不会因为菜单语言而变的简单。

网友:
 咱就用FF9~学习了  前段时间因为不会设置混控 只好自制Y线...悲剧啊~早点出来就好了  哈哈

网友(2012-12-13):
玩了这控还未打到有廷慢打舵的功能,请问有这功能吗?想用在襟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