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油门锁定与十字盘不平问题,(谢谢大家,已解决)

楼主(2009-12-05):
DSX7切到油门锁定,十字盘就降到一个奇怪的位置, 在NORMAL下,通过SUB TRIM,十字盘是平的,但切到油门锁定,十字盘不平了,似乎SUB TRIM失效了?何解? (原来是TRIM动过了,现在才知道,在不同模式下,trim是独立的,互不影响.学习了.

网友A:
设置螺距曲线 ,曲线有好几个值,其中就有锁定模式的曲线值

网友B:
你要设置锁定的油门曲线啊!

网友C:
大概设置成什么样子好`默认HOLD螺距曲线是一条直线`

楼主:
谢谢,邮线找到了,,不平问题没解决.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记下所有正确的数据,reset后重新输入数据,很奇怪,一切正常了。
另外dsx7有过两次无缘无故开机后丢掉控制,重新对频后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