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的一个灵异BUG(有图有真相)

楼主(2009-12-05):
发现10C的一个灵异BUG,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大家都来试试,固定翼模式下开启曲线混控P.MIX5(其他的没试),MAS选CH4,SLV随便,其他不动,这时候动一下方向舵摇杆,怪事就发生了,见下图

楼主:
大家看看指示摇杆位置的线跑哪去了

网友:
标志线跑到边上去了!

网友:
我的测试 啦 没有这个 现象  呵呵    就应该不是bug   还是联系厂家维修吧

网友:
我的也试过了,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刚才我亲自试了一下,我的没有这个问题,我建议楼主重新开机试试,如果毛病依旧那楼主可能是中奖了

网友A:
灵异……会不会晚上的时候贞子从里面爬出来?

网友:
还是买彩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异……会不会晚上的时候贞子从里面爬出来?

贞子能从电子管的屏里爬出来 液晶的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
我也特意试了下没有这个情况啊。
应该是个例了,彩票你买了没有,去吧,试试手气。

楼主:
小毛病,我觉得恢复默认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