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知道A123电池的电量~~

楼主(2009-12-05):
请问如何知道A123电池的电量~~

唉,之前入模搞船,搞了个A123,电池还是错,电压9.6V

就是有一点,A123电池,一没电就彻底不动了,根本不像一般的充电电池,会变慢,
想问下,如何看电池电量啊~~~

网友:
多用几次就熟悉特性了,充电来看容量,这个思路就是错的,肯定不会准的

网友:
测电流,对时间积分就是用掉的电量了
至于怎么精确测量剩余的电量,不知道

网友:
B6的放电功能可以测出来

网友:
B6不准的

网友A:
用一个电显就可以显示A123电池的电量。

网友:
大致推测下充电电量完全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电显就可以显示A123电池的电量。

看电压吧
楼主到底说的是容量还是电压

网友:
快没电时电调会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