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00顶级版装机视频

楼主(2009-12-05):
各位前辈,本人第一次装油直 光看说明书不是很理解!希望各位前辈们指导一下!最好是有顶级版的装机视频!让小弟装的好些!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说实话,安装飞机不是很容易,尤其是新手,很多细节的东西,我建议你找老鸟刚忙,你在旁边多学学。这样能少走不少弯路,当然你得找技术好的老鸟,加油楼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这里不要说老鸟,就连新鸟也只有我这只!

网友:
几个通用注意点:组侧板关键先上全螺丝,先不要拧紧,装入主轴,按说明书要求调好垂直度,主轴能在三个轴座中顺滑放入,拧紧组侧板的螺丝,再逐个松开打螺丝胶拧紧,这是必须的程序。 ,油箱一定要在组侧板的时候装入,按说明书的顺序之后会哭的油箱的密封胶圈反过来用,厚边在外,不然的话会哇哇大哭的  组侧板后安舵机和布线,空间大容易安,按说明书的顺序会发火的。  螺丝与金属接触联接用螺丝胶,不是越多越好,螺纹2-3圈即可,打多了以后会冒汗的 有的件已经组联到一起,需要拆开重新按要求组装,主要是打好螺丝胶安心。 主旋翼横轴及单项轴承加随机半透明润滑油,很重要的事容易疏忽 所有的螺丝拧入的力度要掌握好,不能太刻意用力,尤其新手。 陀螺仪还是放后面,放前面会很苦恼的。 还有很多内容,找老手,潜水,提问等等。

网友:
http://www.rcmania.hk/forum/view ... &extra=page%3D1    600N终极版组装分享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