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伺候的三角板翼,要不就不稳定了。。。

楼主(2009-12-05):
陀螺仪伺候的,俯仰不太稳的三角板翼,初步成功,打算再做个更不稳定的,呵呵,

配置:
朗宇:X2208    KV1260       ;   XIANGYU9克舵机   *4   ;       E-SKY0704B陀螺仪   *2       ;      2S   1300MAH15C         ;TDF-6A

(HV)

(HV)

楼主:
航空器设计的发展有一个由追求静稳定设计到放宽静稳定设计的过程!最早期的飞机因为大家不懂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的首要目的是克服重力,飞向蓝天,如早期的莱特兄弟的鸭式双翼机,鸭翼的优势在于提供飞机姿态控制的同时提供升力,鸭翼气动效率很高,但不易控制,往往对飞机稳定飞向产生负面作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者对如何提高飞机的气动稳定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期间出现的飞机,就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常规布局飞机,这种布局的JJ水平尾翼提供平衡俯仰力矩多数情况下会产生负升力,但稳定性很好,这一期间飞机的设计,无不体现出追求静稳定设计的遵旨,如:前拉式(拉力作用点居于整机飞行气动压力作用点之前)、常规气动布局(整机由水平尾翼和升降舵提供俯仰控制),上反角设计及(可以提高横向稳定性)。。。早期的喷气机的设计也是这一继承,虽然喷气发动机的引入使得拉力作用点相对于前拉式螺旋桨飞机靠后的多,但很大的后略翼设计,仍然保证了拉力作用点居于整机飞行气动压力作用点之前,从而继续追求静稳定设计!!!。。。。
随着许多现代飞控技术的发展,比如:精密陀螺仪,飞控计算机及软件,电传操控、新材料。。。让设计师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如何提高有效升力、如何减小气动阻力、如何让飞机更加机敏,如何基于用途设计飞机的外形、如何。。。。让静稳定的气动设计不再是设计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比如:飞翼的优势、鸭式布局的优势、前略翼的优势、很早就被发现,但因为不易操控的原因直到现在才被实际应用,看看现代飞机,成功而富有创意的设计,无一不是放宽静稳定设计收益者,。。。
航模也是一样,放宽静稳定设计____为什么不呢?
描述不严谨之处谅解————业余选手嘛

网友A:
是不是现有的KT板就这形状?

网友:
能 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现有的KT板就这形状?
看来只要是块材料就能平稳上天了;谢谢胖MM顶贴

网友B:
这个牛啊!飞翼上陀螺仪,设备如何连接?如何调试楼主详细给说说吧!

楼主:
航空器设计的发展有一个由追求静稳定设计到放宽静稳定设计的过程!最早期的飞机因为大家不懂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的首要目的是克服重力,飞向蓝天,如早期的莱特兄弟的鸭式双翼机,鸭翼的优势在于提供飞机姿态控制的同时提供升力,鸭翼气动效率很高,但不易控制,往往对飞机稳定飞向产生负面作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者对如何提高飞机的气动稳定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期间出现的飞机,就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常规布局飞机,这种布局的JJ水平尾翼提供平衡俯仰力矩多数情况下会产生负升力,但稳定性很好,这一期间飞机的设计,无不体现出追求静稳定设计的遵旨,如:前拉式(拉力作用点居于整机飞行气动压力作用点之前)、常规气动布局(整机由水平尾翼和升降舵提供俯仰控制),上反角设计及(可以提高横向稳定性)。。。早期的喷气机的设计也是这一继承,虽然喷气发动机的引入使得拉力作用点相对于前拉式螺旋桨飞机靠后的多,但很大的后略翼设计,仍然保证了拉力作用点居于整机飞行气动压力作用点之前,从而继续追求静稳定设计!!!。。。。
随着许多现代飞控技术的发展,比如:精密陀螺仪,飞控计算机及软件,电传操控、新材料。。。让设计师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如何提高有效升力、如何减小气动阻力、如何让飞机更加机敏,如何基于用途设计飞机的外形、如何。。。。让静稳定的气动设计不再是设计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比如:飞翼的优势、鸭式布局的优势、前略翼的优势、很早就被发现,但因为不易操控的原因直到现在才被实际应用,看看现代飞机,成功而富有创意的设计,无一不是放宽静稳定设计收益者,。。。
航模也是一样,放宽静稳定设计____为什么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啊!飞翼上陀螺仪,设备如何连接?如何调试楼主详细给说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8728&highlight=%CD%D3%C2%DD%D2%C7%D3%C3%D4%DA%B5%E7%B9%CC%C9%CF%BE%BF%BE%B9%D4%F5%C3%B4%D1%F9
参考这里,回帖里有接线图的

网友:
厉害,还弄陀螺仪上去了

网友:
是不是这样做飞机,外形可以更灵活?气动、重心、。。。问题都会变得简单呢?楼主?看着我也心动了,好思路!

网友C:
这个好像貌似没有副翼混控的三角翼,而是水平尾翼+垂直尾翼的三角翼,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貌似没有副翼混控的三角翼,而是水平尾翼+垂直尾翼的三角翼,是吗?
呵呵,内行啊!是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的三角翼,气动特性很不稳定的

网友:
重心靠后飞机的飞机应该更灵活,俯仰上更不稳定吧。
重心靠前,在升力重心前面,就构成了负反馈。如果飞机抬头,迎角增大,在一定范围内,升力增大,由于升力中心在重力重心后面,会产生低头力矩从而使飞机俯仰稳定。
反之,重心靠后,如果飞机抬头,迎角增大,在一定范围内,升力增大,由于升力中心在重力重心前面,会产生抬头力矩,从而正反馈,是飞机俯仰不稳定。

楼主的飞机,电机,电池都在前边,重心应该挺靠前的,俯仰的陀螺是不是能去掉呀。
我也是瞎说的,楼主能试试,给个结果就好了。

网友D:
砖板飞行理论指导下的又一伟大工程
其实仔细想一下,追求静稳定未必效率不高,适当的天然稳定性也有很高的能量利用率,追求不稳定就一定效率高吗?频繁复杂的调整动作本身就要消耗大量能量。参考自然界生物的演化,就能给我们无限的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砖板飞行理论指导下的又一伟大工程
其实仔细想一下,追求静稳定未必效率不高,适当的天然稳定性也有很高的能量利用率,追求不稳定就一定效率高吗?频繁复杂的调整动作本身就要消耗大量能量。参考自然界生物的 ...
不错!也说道我的心坎里了,呵呵,看得出:兄弟很高啊——已经到了返璞归真这一层了。佩服!

自然界的进化很先进但有其生物的局限性,试想:两臂展开,两手高程相差1MM,你能感觉的到吗??机器会感觉到!燕子的飞控系统并不支持它进化成无尾的样子,虽然无尾会减小阻力!扑翼机很高效,但人们造不出来,函道涡喷JJ很快,但没有这样的生物!。。。。

“频繁复杂的调整动作”如果如果能精准完成是不会消耗很大能量的,既在偏差很小时就做出调整,呵呵,至于“消耗大量能量”这是一个气动效率的问题,呵呵,比如:鸭翼就没有水平尾翼稳定(甚至是不稳定),但效率很高;无尾设计空气阻力减小,但不稳定;

我做这样的展示也真是向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既:JJ的设计和制作不必再以稳定性作为第一考量,呵呵,要首先追求基于用途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砖板飞行理论指导下的又一伟大工程
其实仔细想一下,追求静稳定未必效率不高,适当的天然稳定性也有很高的能量利用率,追求不稳定就一定效率高吗?频繁复杂的调整动作本身就要消耗大量能量。参考自然界生物的 ...

您思考的一点都没有错。过分的静不稳定造成的大量控制作动肯定会消耗大量的能量。理想状态下是升力中心和重心重合,就可以去掉控制力矩,达到升力的最大化。现在所谓的静稳定是相对人的能力来讲的,也就是升力中心靠近重心的极限。而静不稳定也只是升力中心尽量靠近重心,而不是说跑到重心后面去。那样就会象前面说的,恰得其反的。

网友:
LZ可以带儿子一起飞,真的很幸福啊。我的儿子才两岁,现在还只能搞破坏。长大后也不知道会不会喜欢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也说道我的心坎里了,呵呵,看得出:兄弟很高啊——已经到了返璞归真这一层了。佩服!

自然界的进化很先进但有其生物的局限性,试想:两臂展开,两手高程相差1MM,你能感觉的到吗??机器会感觉到!燕子的 ...

燕子等鸟类的飞控系统是可以让扑翼轻易随时改变自身稳定度,所以保留了平尾翼而不需要垂尾,从控制的角度看,平尾控制的力臂是有益处的,特别是静不稳定构型下,平尾的配平力是有升力增量的。鸟类有很高的动态效率。

网友:
为什么不上平衡仪?

楼主:
回楼上:
平衡仪是让JJ保持水平飞行姿态;适用于自动巡航;
陀螺仪是让JJ保持当前飞行姿态;可使用于特技飞行;
可购到的最便宜的平衡仪=350元(PA-2);
可用的并不是最便宜的陀螺仪e-sky0704B*2=160元;

网友:
平衡仪的作用只是简单的通过负反馈控制飞机的姿态,对于气动方面的效益基本是零,飞机跟车、机器人、车床等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