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玻纤板可以做 飞机吗?

楼主(2009-12-05):
15级甲醇
发动机
最大可以带动多重的飞机啊?
想做个90厘米左右的 双翼飞机。
能不能用KT板子加工 然后用0,5MM的玻纤板子做蒙皮?
只是KT板我总觉得不结实 而且表面不好处理吧?喷漆也不象真吧》?
如果用轻木 我们沈阳这还没有卖的。
求老鸟指教~~~

网友A:
泡沫外面加玻纤,这就是DLG滑翔机的机翼结构。不是用玻纤板,而是直接用泡沫做阳模。0.5的厚度…到了翼尖再打薄点吧!应该不会太重,机翼内嵌入碳管提高强度。完全可行!不过这种玻璃钢的结构工艺不是一般的复杂的,15级的发动机也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结构。因为飞机也不大,木质结构简单,质量强度也比较好控制。材料可以网购,楼主要是不怕折腾尝试下新工艺也无妨。成功了发上来分享啊!

网友A:
另外15级的发动机带90的双翼机恐怕不行,单翼正好,这个级别的练习机一般都这样大,重量应该在1.2千克左右(估计的,说的不对别拍砖)

楼主:
感谢楼上的意见嘿嘿 谢谢了 我就是觉得KT板子 有点象泡末一样 做出来后表面不光滑吧?喷漆也不好看吧?

网友A:
喷漆板会化掉……KT板上可以贴上蒙皮,或者胶带,同样可以做的很光滑,另外有时也可以利用原来板上就有的那层膜,“微风”练习机就是这样的,两块板之间夹上翼肋,碳管。外表面用彩色胶带装饰。个人还是喜欢木质的,好飞,翼型准确,强度好。KT材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易得,好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