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给SX0用的封闭工作台,循环冷却上马了-加工视频。

楼主(2009-12-05):
DIY这个工作台的目的是为了在加工时可以使用冷却液,防止冷却液流入机床的工作部件,为加工提供循环冷却的环境。

下面照片就是,材料使用6061铝,厚度20mm长度200mm宽度110mm。周围用1mm玻纤板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打两个沉头孔,用于固定工作台与T型槽。

就在我的改装数控SX0上完成加工,也是典型的自己改造自己,呵呵~~。

安装ER16铣夹头用10mm高速钢2刃铣刀铣平面,转速1200转左右,无冷却。先铣1个基准平面用于有平面度要求的加工,面积大约为140mm×70mm深度0.25mm。然后180度旋转工作台铣另一个平面低于基准平面,面积大约为120mm×20mm深度0.5mm,为了给大于基准平面的夹具或者工件提供安装空间。

完成后,换转夹头3.2mm麻花钻头,转速1200转左右,打安装压板的螺丝孔,用机油冷却润滑。共30个孔,孔深10mm,用G83深孔循环代码编程完成打孔,再用G81普通打孔循环复打一遍以确定每个孔都达到10mm的深度。再手动攻丝4mm。

最终完成工作台的制作。工作台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些长时间的加工,或者深度较大的加工,使用冷却润滑液可以有效的保护刀具和被加工工件的表面光洁度。

网友:
是修王吗?

楼主:
我的SX0一直放在修王这里用,家里不方便放。

网友:
又有新的改动了

网友:
走到旁边的时候,钻夹会不会和四周的挡板碰到啊?

楼主:
不会碰到的,麻花钻比较长。

网友:
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LZ的哪个地方我去过  呵呵  在曹安路

楼主:
对,在曹安公路10号桥附近,楼上的有空交流。

我已经做好了冷却液循环系统了,使用了2天,效果非常好!

网友:
浸泡式冷却。不错滴说。

楼主:
这个只是临时用机油润滑一下,最终实际是要用皂化液循环冷却排屑。买了一个潜水泵+塑料盒子DIY了一个循环冷却系统,慢点上图和视频。

网友:
主轴功率这么小,有必要冷却吗?

楼主:
冷却系统是给刀具和工件服务的,和主轴电机没有关系,主轴转速8000,不需要水冷。

楼主:
循环冷却系统上马了,加工视频来了》

网友:
漂亮,把托板上的那个洞洞加个倒扣的漏勺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错,那么多的JJ呀,像是学校或培训中心?

楼主:
这是西马特的展厅,呵呵长期借用他们的地头。

网友:
LZ用的是双锣母消回差?
步进用57?

网友A:
是双锣母消回差,3个2.5A的57步进电机,驱动板是8xxx的片子,只有1.5A的电流。

网友B(2010-08-16):
问个弱弱的问题
ER铣夹头的压帽内的两个同轴的安放夹头的孔设计上是不是就不同心的?研究了下好象同心的夹头就没法塞到位的,还有如何锁紧压帽呢?扳手一扳,主轴也跟着转

网友C:
最关心冷却系统,楼主没有详细介绍和图片,想学习了

网友D:
建议楼主一个事情,,,在你的回收冷却液的箱体里面,加一块强度高的磁铁,,,,可以把铁渣等收集起来

网友E:
实用就行

网友F:
加工后的成品怎么没图?

网友G:
冷却液可以自己配吗,用什么配制。到目前为止我都是用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