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表

楼主(2009-12-05):
朋友们帮忙 看看这三块表
这个是什么表

背面

这个应该是 电压表 表盘右下面的四个符号什么意思

参照打火机

最后这个也不认识 只是样子非常好看

很敦实可爱

楼主:
哪位朋友认识 给说道说道 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正负电流表

正负电压表

普通电流表

楼主:
 第一个表刻度不均匀咋读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表刻度不均匀咋读数了

我想可能需要“估读”
就是大概读

楼主:
最后一个回不了零  拆开一看 限位的绝缘柱卡住了
这个地方

小问题 自己可以弄了

网友A:
传说中的“三个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三个带表”?

有觉悟 确定你为积极分子 准备好举起拳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觉悟 确定你为积极分子 准备好举起拳头

网友B:
有通用表 ,想常用的电压、电流、等等,但还有专用,其刻度和形式不能表明表的性质,但还要配电路和使用功能,和你需要指示的参数。

网友:
那5个标记好像是:1是表示磁电式;2和3说不上来;4表示要垂直安装;5是精度,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正负电流表

正负电压表

普通电流表

电流应该是A啊,怎么是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通用表 ,想常用的电压、电流、等等,但还有专用,其刻度和形式不能表明表的性质,但还要配电路和使用功能,和你需要指示的参数。

遇到先弄回来  想用还得慢慢学 谢谢答复

网友:
估计不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