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什么充电器好啊飞450以后可能飞500还有大家说的A6和B6都是什么啊

楼主(2009-12-05):
新手用什么充电器好啊飞450以后可能飞500。
还有大家说的A6和B6都是什么啊?
充电器那个牌子的比较好啊,性价比高一些,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A6指Un A6以及后续的A6 Pro,
B6指imax B6等一系列基于Bantam BC6的山寨货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了!感谢!
那再问一下子A6和B6的价格,质量差不多的一般都在什么价位啊?

网友:
充电器这个东西,要是看得开,选个好的,建议一步到位,没有必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A:
充电器这个东西,要是看得开,就用几个301慢慢充。要是忍不了,就只好拿钱换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这个东西,要是看得开,就用几个301慢慢充。要是忍不了,就只好拿钱换时间了

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这个东西,要是看得开,就用几个301慢慢充。要是忍不了,就只好拿钱换时间了

谢谢,那个要是一步到位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大概多少钱,什么牌子的好啊?谢谢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新手买个什么充电器。

网友:
UN-A6加保姆

网友:
最好要两个以上的充电器,我建议买个UNA6加保姆。另买一个B6,因为UNA6只可充锂电和A123,精度高,且是并充,各路分开充电,精度和效果都非常高的。而B6,可充镍氢,镍镉,铅酸,锂电,锂铁等,是串充;动力电池,接收电池和发射电池均可充。

网友:
我有UNA6加保姆一个,B6两个,96SR一个,G2一个,0851两个,还计划购买UNA6加保姆一个。什么电都可充。

楼主:
A6加保姆,谢谢楼上的各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