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的定速仪到底怎么样

楼主(2009-12-05):
请用过的人说说,我知道GV1好,杨格的好,7100R好,但是那玩意儿贵啊,我就是想问问用过的说亚拓怎么样?谢谢大家。

网友:
GV1的响应比较慢,不过有LCD显示,调起来比较方便。油针控制功能对绝大多数玩家(甚至是队很大一部分专业选手)来说都是多余的,Futaba如果把GV1的油针控制功能去掉,转速刷新率提高一点,价钱降下去一点,那就很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亚拓的能用么?会不会突然不好使,我这里有人用说是不好使有时候,但是他们基本上摔飞机就说设备不好,所以我不太相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亚拓的能用么?会不会突然不好使,我这里有人用说是不好使有时候,但是他们基本上摔飞机就说设备不好,所以我不太相信。

用亚拓的话,最好再配一个激光转速计,否则只能凭声音判断转速了。
REC-G600好像暂时还没有听到什么负面的消息。

网友:
YT定速波动较大,转速跟随性不是太理想

网友:
我用用3D效果还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就是怕亚拓的容易出故障,毕竟价格比较便宜,比不上那些名牌,呵呵。

网友:
我们这里有几个人都在用!稳定性可以!没有一个出现质量问题!

网友:
REC-G600还是不错的,至少用它没有让人感觉它的存在:loveliness:

网友:
楼上说的。。

也就是装不装一样?

楼主:
那就用亚拓了,谢谢以上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