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控制箱

楼主(2009-12-05):
通过长期的准备,花了一晚一白天的时间完成了我第一个工控箱.布线没有按照电气规范。线排和继电器
是下进上出。

下面我详细描述它的功能和花销,一来我做得那些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证。二来希望能起到一定参考
作用。

功能:  1、可控制三轴步进电机
             2、5路220V输出。
             3、可急停、启动、暂停。
             4、外接输入与输出。
             5、急停同时使能。(不知这样好不好。)

电源:  1、按口板由电脑电源12V提供。
             2、驱动器外接60V交流。
             3、机箱内220V电源从电脑电源中引出,过电脑电源保险。由电脑电源12V电控制继电器通断。

花销:  1、机箱,电源。10+30=40
             2、航空插头:20X7孔是8元一只。20X4孔、20X2孔是7元一只。
             3、仿欧姆龙MY2NJ。DC12V。5套。一套是10元。后又换家买,6元一套。亏大了。
             4、急停6元。绿色、黄色带灯自复按钮5元。
             5、扎带3X150。500PS。6元
             6、0。5方红黑200米75元。绿色100米40元。
             7、屏蔽线一米2.3。20米。这个好象贵了。
             8、螺丝、铜柱一些7元。
             9、TB-1512L线排2元一个。

原理: 1、用面板前面的小翘板开关使ATX电源绿线接地。12V电产生后第一个继电器吸合,220V电进机
箱,同时按钮开关灯亮。这也起个电源灯的作用,如果不亮要么是ATX电源没起动。要么是220V电没进机
箱。
             2、急停按钮常开上并联使能与急停信号线。在拍下急停时同时使能,电机全部松劲。不知这样
好不好。在常开上接一根输入,在MACH3设为左下角急停。松开急停时也将MACH急停打开。不然还得一手
油去摸摸键盘或鼠标。
             3、绿按扭。设为开始。同上一样不想让电脑沾上油。
             4、黄按钮。设为暂停。当临时想停下机,又不想破坏加工时,它还是有点用哈。
             5、220V输出:通过输出端口低电平使继电器工作。
             6、电机线全部用屏蔽线连接。

楼主:
右边那个洞本是想装十字主令开关,可以手动控制X,Y轴。布好线后没位置了。

网友:
好,排列整齐,布线有序。
线用走线槽固定一下就更规范了。

网友:
太强了!
刚好偶也在做这个!!
学习!!!

楼主:
NOMO012000:呵呵。这都累得我够呛。一直蹲地下在弄。线槽就算了。而且我没按电气规范走。不知道使用起来有没有干扰。说不定到时还得拆完呢。

多拉A梦:一起加油啊!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NOMO012000:呵呵。这都累得我够呛。一直蹲地下在弄。线槽就算了。而且我没按电气规范走。不知道使用起来有没有干扰。说不定到时还得拆完呢。

多拉A梦:一起加油啊!嘿嘿!

活干的漂亮
不过 Dreamon  怎么变多拉A梦了 呵呵

楼主:
折腾哥:您看看他名字再好好拼拼回味一下。是不是多拉A梦

网友:
这是一般的DIYer很少能做好的事情,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哥:您看看他名字再好好拼拼回味一下。是不是多拉A梦

哇哇哇。。。
都说过偶不是机器猫啦。。。

多拉A梦 =  Doraemon
追梦       =  Dreamon

你再看看清楚啊。。。

网友:
看到没 本人都要崩溃了 本来挺诗意的名字 变猫了

网友:
应该有点前瞻性,考虑能多放一轴,免以后拆线。

楼主:
呵呵!我还想放6轴呢,但空间不大.放不进.再弄一机箱放三轴进去.中间做个连接线.象控上的教练线一样.不也行么.还能分开和合二为一.两用.

网友:
你肯定受过专业训练,活挺漂亮。

网友:
对外出卖吗?

网友:
不错。走线再直点。

楼主:
半导体:对不起这个不外卖哈.我自己用的.
谢谢向导指导.这是我第一个工控箱.以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一定加倍努力.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