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T头是什么位置?

楼主(2009-12-05):
看到有个帖子说正常飞行主轴无故弯曲,我的飞机也是这种情况,最后发现时T头弯,请问T头是哪里?

网友:
你发现时T头弯

那个就是T头

网友:
LS正解!LZ你都发现了还问???

楼主:
晕,我没发现弯,别人的帖子说发现弯

网友:
一头连接 主轴 ,一头连接两 大桨夹 的玩意,像个T字,这东西弯了,不好搞哦

网友:
不是 大 炸我想是 不会弯的 。要是弯了 那这个 炸得 就 厉害了

网友:
也叫中联.

网友A:
一般大桨这里叫中联, 尾桨那里叫T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大桨这里叫中联, 尾桨那里叫T座

说反了吧,中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也是来学经验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