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FT08S开机 是惊 是喜 ......

楼主(2009-12-06):
原装控不带电池,只附了一个装8节电池的电池盒。记忆中用过的控里只有Hitec的3通控是用这样的供电方式,其它从Airtronic Vanguard 6通到Futaba 8UHF到9UH到Spektrum DX7到JR9303x都是8节可充电电池封装成的电池组。

总算弄到了8节5号碱性电池,开机!

开机第一反应,喜!显示屏竟然是带背光的。我所有控里都还没有带背光的。。。

喜悦之情还没在嘴角上反映出来,就被惊代替了!打开包装时,已经对控的小显示屏有心理准备。开控后仍旧心里一惊!这个显示也实在是,一会上淘宝看看,有没有卖控显示屏专用放大镜的。。。

抱着牺牲视力的大无畏革命信念,开始了对WFT08S的研究。

控是不带印刷说明书的,也懒得看光盘。不看说明书,这个控的UI到底能让人走多远?

现在模型动力大多用锂电,控制飞行时间非常重要,先看计时器吧。

我用过的控里,Futaba和JR以及Spektrum都有计时器,但futaba显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些,它可以设置成和油门联动,只要油门杆推到一定程度,计时自动开始;而JR、spektrum则只能和一个开关联动,估计是专利关系吧,要是飞行前忘了动一下这个开关,那么计时器是不会启动的。因此也损失了几个电池(飞行时间过长导致过放)。

我的底线是只要有jr这样的功能,就满足基本要求了。

进到菜单里一看,不禁一喜,不光有和开关联动的计时功能,和油门联动的功能也有!不光有一个计时器,还有其他计时器。

摸索着设了一下(没看说明书呵),给控设了个和油门联动的倒计时,5分钟,油门超过7%就自动启动。看来菜单的设计还是符合正常使用习惯的,哈哈。

试一下。不禁又是一喜。当倒计时到20秒时,控每秒发出一次滴声,而10秒倒计时时,控以每秒两次的滴滴声告警,最后以长声结束。这种三重告警方式,比JR,futaba的简单倒数十秒滴声好多了。至于声音是否足够响,还有待外场试验。

网友:
哈哈

看起来像软文。

不过天8s还不错,我也正在用,前几天还上门买了4个6通2.4g接收,享受半价。幸亏最近忙,在深圳代理那原价定了2个没来得及付款,看到活动消息花2个的钱买了4个

网友:
老金开始评测TDF啦?

对了问老金个问题, 您说到您找了8节碱性电池装在电池盒里面, 为什么不能用充电电池呢? 我看JR的产品目录上在发射/接收电池盒类目旁也写着:不对应充电电池。 为什么充电电池不能用在电池盒里呢? 物理尺寸上没有问题阿。

网友:
说的我心动了。

网友:
不知道选DX7还是DSX7或T8

网友:
充电 电池电压低了 没12V    很快就供不起的

网友:
用镍氢充电电池没什么问题,我一直在用

网友:
“给控设了个和油门联动的倒计时,5分钟,油门超过7%就自动启动”。。。我也是T8S,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A:
菜单—定时器(可选择3个定时器之一,我选的B)—控制
......
......
控制  (就在这个选项里,按+号直到显示  油门)
位置(这里把油门杆推到你希望开始计时的位置,然后按确定键大约1秒以上)
设置就是这样的,呵呵

没看懂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定时器(可选择3个定时器之一,我选的B)—控制
......
......
控制  (就在这个选项里,按+号直到显示  油门)
位置(这里把油门杆推到你希望开始计时的位置,然后按确定键大约1秒以上)
设置就是这样的, ...

谢谢!已设置成功。。。有这设置就省了很多麻烦。。。推油门自动计时,油门到底自动停止计时,比拨开关计时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控不带电池,只附了一个装8节电池的电池盒。记忆中用过的控里只有Hitec的3通控是用这样的供电方式,其它从Airtronic Vanguard 6通到Futaba 8UHF到9UH到Spektrum DX7到JR9303x都是8节可充电电池封装成的电池组。
...

呵呵!谢谢老金的评价,装电池盒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在外场时万一没电池了,还可以买碱性电池临时使用,实际上就如LS几位所说,这个电池盒是可以使用5号充电电池的,另外取下电池盒也可以使用锂电池的,至于使用锂电池时我们也配有降压器,不会导致电池过放,大概10.5V左右就会报警的,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谢谢!

网友B:
JR的MAX5也是用的8节电池的电池盒。不过这个比较老。

对于建立了基本的高级控使用的概念的人(比如知道油门-时间的关系、指数曲线是干嘛用的),只要控的界面设计不是太别扭,差不多的功能都能自己摸出来。
就像现在的小孩子,新买个MP4,不看说明书也照样能把音乐、视频播放出来,没有别的,接触的多了而已。

网友:
ipod连说明书都没有,不过它的界面很友好,一看就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的MAX5也是用的8节电池的电池盒。不过这个比较老。

对于建立了基本的高级控使用的概念的人(比如知道油门-时间的关系、指数曲线是干嘛用的),只要控的界面设计不是太别扭,差不多的功能都能自己摸出来。
就像 ...

经常有研发人员为了显摆自己的“技术”,把个人机界面弄成非得有博士学位的才弄得懂

网友:
不带电池也好,带了肯定会贵些,很多人用3节旧手机电改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有研发人员为了显摆自己的“技术”,把个人机界面弄成非得有博士学位的才弄得懂

是啊,最好是不看说明书也会用,要有人性化界面.

网友:
天地飞的2.4到底行不。还失控么

网友:
貌似2.4G的稳定性还好

网友:
谢谢19楼提醒,手机电池我这一大堆

网友:
  老金。新版的比老版的多了啥哟

我老版本天八用到现在都好好的

网友:
天地飞这点好,不用看说明书,不过就是看也和没看差不多.以后的人可能不愿意对照说明书用了,只会在菜单里找帮助.

网友:
我也是看t8的屏太小,买的t9

网友C:
老金好火星哦。。。

我昨天也火星了一把,T9的螺距曲线居然可以任意增加点数。。。。我用了2年居然不知道,呵呵,这就是不看说明书的下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金好火星哦。。。

我昨天也火星了一把,T9的螺距曲线居然可以任意增加点数。。。。我用了2年居然不知道,呵呵,这就是不看说明书的下场。。。

即便是上将也要加强自身学习

网友:
能不能多放点螺距数据之类的给我们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