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飘飘机小改进

楼主(2009-12-06):
首飞落地连断3桨,经过分析,应为尾杆落地变形与桨相撞,用一段碳杆一头顶住电机座另一头AB胶固定在尾杆上,经过试飞断桨问题圆满解决。

网友A:
副翼舵机装得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机装得有意思。

没热熔胶 只能变通一下了 还省一个舵机
手里的天地飞6c又不支持襟翼,一个舵机也够用

网友B:
副翼舵机安装得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舵机安装得有创意

多谢佛爷鼓励

网友:
牛,副翼的舵机第一次看到这样安装的,太好的办法了,学习了,省了很多工序啊

网友:
不知道以前有没人这样搞过,没的话干脆叫crazyboyyy副翼安装法了

网友:
顶!太有才了!

顶,副翼装得太有才了!

网友C:
延长出来的2个摇臂感觉强度不够,你试试用一条塑料片(手机卡扣下后剩下的)在左右打2个孔,固定在你原来的舵机摇臂上强度会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延长出来的2个摇臂感觉强度不够,你试试用一条塑料片(手机卡扣下后剩下的)在左右打2个孔,固定在你原来的舵机摇臂上强度会大很多。

用圆珠笔芯会更好,小,轻,有硬度,最关键的是不需要太多的加工

楼主:
小弟受宠若惊

这样装还是有点问题,下午小炸了一下就把舵角那里的副翼拉掉了一角,现在上下都用碳片加强了,舵角直接压在碳片上,碳片另一头和副翼上的碳管固定好,这下传力比较顺畅了,下周再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长出来的2个摇臂感觉强度不够,你试试用一条塑料片(手机卡扣下后剩下的)在左右打2个孔,固定在你原来的舵机摇臂上强度会大很多。

这个材料好,还真没想到,
我这个插了两个碳杆在两个摇臂之间的孔中,又用ab胶封了一下,强度还够,下午小炸副翼都摔掉了也没扫齿。

网友:
副翼我觉得每一边还是有2个孔同时固定比较好

网友:
副翼舵机真个性

网友:
好创意,学了

网友:
独具匠心,别具一格

网友:
副翼是亮点

网友:
有种舵机带加长臂的,用上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