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抽筋

楼主(2009-12-06):
尾吧突然向右转动10度左右。。然后又回来(速度很快)。。尾传动皮带无掉齿。松紧合适(我试的)。尾旋翼组没发现变形和松动。。。我好郁闷怎么调都不行。。我判断是
陀螺仪
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大虾们帮小弟判断一下啊。。。

楼主:
看来我是发错地方了

楼主:
回3楼
尾舵机是数码的…恒吉922

楼主:
怪事情…
今天一起床就飞机…奇怪了…一大早飞了两块电…尾巴不抽筋了…这倒底怎么回是呢…

网友A:
我最近也一直收到这个问题的捆扰, 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解决了. 陀螺安装不恰当,机体在一个特定的震动频率下产生共振, 然后陀螺就会抽动. 解决办法,改陀螺专用双面胶,确定陀螺安装位置正确.

网友B:
直机的尾巴,只是悬停的话,设备低级一点都没事,要是飞尾巴向前的动作,建议用高档次一点的尾舵机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尾巴不止转一下~而其发现陀螺的的锁尾绿灯也是突然就闪成非锁尾的红灯(也就1 2秒时间很短)请教楼上的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D:
看来气温对陀螺仪影响大啊

网友C:
楼主我的问题已解决~~因为亚托原装的皮带冬天有大静电影响陀螺所以我换皮带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E:
冬天气温对陀螺仪有影响,间歇摆尾;间歇抖尾,间歇调转90度等等都与气候有关,温度太低,陀螺想冬眠了

网友F:
我的山寨250,用的KDS K—6X控,油门在54(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把最大油门调到54之后油门加到顶得出的数值)的时候陀螺会闪,好像陀螺仪没有信号一样,猛甩尾,我把感度调到22就好了,可是又开始追尾了,郁闷啊,油门怎么会干扰陀螺仪呢,相关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id4440943

网友G:
冬天常有這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