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 抽筋

楼主(2009-12-06):
尾吧突然向右转动10度左右。。然后又回来(速度很快)。。尾传动皮带无掉齿。松紧合适(我试的)。尾旋翼组没发现变形和松动。。。我好郁闷怎么调都不行。。我判断是
陀螺仪
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大虾们帮小弟判断一下啊。。。

网友A:
尾舵机的电位器坏了吧,拆下来拧拧看.

网友B:
我也有这种现象,我是KDS800的陀螺仪,之前好好的,最近飞好像有什么不对劲,老有问题,是不是天气冷的原因,还没零下呢,电池放电也不正常,接收机加油门的时候也不正常,失控,都飞不了了!!!!

楼主:
回楼上我们情况差不多…
我还好用Jr控没失控过…我电池放电也不正常

楼主:
大哥大嫂们帮帮忙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C:
感觉是皮带传动打滑的机会多一些,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D:
电调的问题,我的就是换了电调以后就没事了。

网友E:
有可能是天气的原因。

网友F:
换了就省心了 401+9257

网友G:
如果皮带没问题,传动齿打滑的可能性比较大,单向轴承也有可能。

网友H:
嘿嘿,这问题嘛,头痛的很,只有替换大法了

网友I:
我认为天气太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