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半天,用家里的垃圾装了个小台锯

楼主(2009-12-06):
仪表盒,有刷
电机
,电磨用的锯片,电直用的齿轮组了个小台锯,是真的MINI的[!!]以后再也不用小刀切轻木条做翼梁了 :loveliness:
请各位提一宝贵意见。

网友A:
有创意,好

网友B:
把它改成可调宽度更好

网友C:
非常小巧实用!!

网友D:
有刷电机电压多少?

网友E:
塑料盒是不是太软了点?

网友F:
锯片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电机貌似12V的...

网友G:
 安装方式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网友H:
跟我的台锯差不多 ,是个孪生兄弟。

网友I:
估计很吵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
盒子很厚不软,而且是可以随时拆开的;电机是水泵上拆下的,12V电压;锯片一般卖电磨的地方都有卖,直径40MM的;锯片是通过M4罗丝固定在齿轮,自己攻的丝;另外可调宽度也正在考虑中,由于左边部分被电机的身体挡挡住了,可调的范围也不大,各位对于可调结构有什么建议吗?另外我也在构思可调角度的,可切出任意角度的木片。

网友J:
锯片固定的特写参详一下

网友K:
以前小学的时候总用汽水盖做锯.

网友L:
这电机也太小了点吧,估计锯一个木片得半天

网友M:
构思不错,不过要实用还得加以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