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8遥控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12-06):
今天下午,我在飞450时,用的是天地飞8,PCM 36MHZ的接收,在悬停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在好有电话来了,就接电话,这时我的飞机就不受控制,大概有2,3秒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手机信号的干扰。飞机距离我有10米左右,那人离我有4,5左右。有高人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 帮 顶

网友:
电话调制方式是PCM的吗?

网友:
绝对不会是电话的问题

网友:
不太可能是手机干扰,除非他用的是这个手机

网友:
楼上的那个叫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我在飞450时,用的是天地飞8,PCM 36MHZ的接收,在悬停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在好有电话来了,就接电话,这时我的飞机就不受控制,大概有2,3秒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手机信号的干扰。飞机距离我有10米左右 ...

说句不那么合听的话,我也用天8,PCM72兆、PCM35兆接收都有,但这天地飞的PCM接收比PPM接收更易受干扰!我现在是让天地飞的PPM、PCM接收机下岗;采用天8发射机加恒吉免晶体接收机结合使用,抗干扰更好。

网友:
我原来用Futaba 6ex hp 都被手机干扰过

网友:
干扰不一定要一样的信号源。

网友:
我的也是PCM接收
刚买来时,我专门在接收边拨电话,以试接收的抗干扰性

实际情况是,就在拨的时候舵机颤了一下,通话过程中无干扰,表现良好!(其实电话离舵机近了,舵机也会动)

楼主换个接收试试,接收本身也会出故障的

就象我的接收坏了一样,误码很高,换接收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GSM 电话是burst发射,峰值功率高,干扰的频谱范围广。干扰到几十M的无线设备也是可能的。就是能干扰到有线电话一样。换成连续发射的CDMA电话,干扰的频谱范围就没有那么广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的解答,有时间,我再去试试。

网友:
以后玩的时候要把手机关机了。

网友:
换扩跳频的2.4G设备就没那么多烦恼了,我们公司现在的优惠活动是非常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