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的质量是怎么了?

楼主(2009-12-06):
最近新买了个好盈40A奔腾版的电调~一共不到30个起落,BEC就完蛋了~!害我空中失控~!一开始还以为是控的原因~!原始是BEC供电~!哎~!现在也不知道好盈能否保修~!不能保修,以后再也不用好盈的东西了,刚开始买的时候就听说好盈的电调容易烧~!我问了商家,他说是铂金版的,说奔腾版的一直很稳定,当时就买了个奔腾版的,谁知,奔腾版的也开始闹质量问题了~!

网友:
还是ZTW的吧!

网友:
任何东西都不是100%没问题的

网友:
换个BEC不就OK了

网友:
你买到假货了吧??? 好盈早期产品 像奔腾系列还是不错的
短时间烧了可以返厂修

网友:
我也感觉好好的啊
一直用好赢40A的

网友:
我的好赢用了一年多了,还掉水一次,现在还是很好用啊

楼主:
已经跟好赢公司联系了,希望他们能给出解决~!哎~!不行就换ZTW了~!

网友:
保修3个月的啊

网友:
BEC完全可以自己修理,换7805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啊!!!同病啊!!!!我的也是和楼主一模一样啊!!!我还以为我是特例呢,我的好赢40A的电调也就2-30个起落吧,无端端的BEC就不正常了,电压够,但安数不够,舵机会跳,害我都炸了几次机,最后我才发现,调试的时候好好的,试飞的时候,加油,接收机就会一闪一闪的,跟着舵机就一跳一跳,不受控制,当然,就一跳,就会要了你的JJ了!!!!这中间我是折腾够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和我一样?有的说控不好,(我是用华科尔2801E),我换过接收机,电机,最后我换了电调,(因为我不敢相信电调会有毛病),我是看了坛子里面介绍,好赢的口碑不错啊???还真是电调的毛病啊!!这一换,天都好了,一切都正常了,郁闷极了!!!不过我还是换了好赢40A的,再看看,如果还是有同样毛病的话,我就决定以后不用好赢的,希望有好赢的厂家进来说说话。我有问过卖家,说是可以换,但我都把皮给扒了,就不行了!!!!!!!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换啊??我对电器可是白痴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跟好赢公司联系了,希望他们能给出解决~!哎~!不行就换ZTW了~!

楼主 现在怎么样了,好赢有说话吗?

网友:
对白金40a的也没表示,我的还没有发作
好盈一直迟迟不补救
要是发作就亏大了
现在就等好盈补救快因噎废食了
已经有点失望了

网友:
为什么好盈近排那么多人出问题?

网友:
飞450的如果电调只有2个7805当BEC,肯定不能飞3D的30个起落;
或者楼主换几个好的舵机(伺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