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求助!

楼主(2009-12-06):
小弟新买个dsx7的控,飞直机的,从普通模式切换到3d模式后陀螺的灯就一直闪,不锁尾
请问下怎么设置啊,谢谢

楼主:
遥控的屏幕上显示
GYRO SENS]
AUTO F.MODE
NORM:0
RATE; STNT:0
0:70 HOLD:0
1:70
我把STNT后面改成1还是锁不住。。。

网友A:
普通模式,灯不闪吗?闪灯代表有方向信号,是不是你自己带到方向舵了

楼主:
普通模式陀螺的灯是恒亮的,一切换就狂闪。。。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1094
可以换种方法且锁尾,将感度插在AUX2通道,设置AUX2的值,然后用AUX2 SW且换锁尾,无论在一般,ST1,ST2都可以。

网友C:
陀螺是什么都没说,谁知道闪是什么意思

楼主:
陀螺是401
在普通模式下红灯恒亮,会锁尾
切换IEDL模式后陀螺的灯就一直闪,不锁尾了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