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2.4G 关于油门熄火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9-12-06):
前不久购入一套6EX2.4G设备 准备用于30CC汽油机 目前正在甲醇机上服役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还不错 无任何失控记录 唯一的缺点就是熄火开关 是显示频左上角的一个小按钮 在飞机降落的时候 要熄火得腾出右手去按 很麻烦 研究了N天的说明书 发现6EX说明书于2.4G的有出入 我怎么也找不到 油门保持功能设置(我只使用了油门-副翼-升降-垂直 四个通道)
想要实现用第6通道开关来完全关闭风门 熄火 请熟悉控的老手 帮忙解决下 谢谢

网友A:
6通道是襟翼控制,其实就按熄火按钮就最好

网友B:
6通可以控制CDI的电源开关,汽油机的CDI一般单独供电,也是安全需要。
断电就停车了,没问题!

网友C:
不要打第六通道的主意,等你上了30cc以后,第六通道也是副翼通道。
你说的 油门保持 应该是直机的功能,用于直机的熄火降落。要进入直机模式才找得到。

网友D:
切换成直升机模式,设置为1-s斜盘模式,然后把油门锁定功能打开,值设定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用左手边那个按钮熄火了。

网友B:
直机模式,还能设置襟翼??汽油机本来就需要个通道控制点火的,6通不行,那就5通山。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各位了 昨天淘宝购买 远程熄火开关 70元 应该可以插在接收机6通道上使用 就是玩甲醇机熄火比较麻烦 按钮的位置不是很好 熄火的时候左手控制 右手离开控杆去按 有点危险

网友E:
远程熄火还是不要搞,万一天上熄火就麻烦了。

网友F: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用这个控,曾经为这个问题搞了好久,现在终于弄明白了,呵!
就是 还是用右上角那个开关,将HOLD设成-10至-30就行了